No source available for "abort() at 0x64a"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24):
这个是在debug的时候出现的 不管什么 都会出现什么意思
整个过程是这样的 我点了debug之后   运行先是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C$$EXIT() at D:\CCS\Workspace\mycss\Debug\mycss.out:{3} 0x640{4}"
然后我不管他接着点运行 然后出现No source available for "abort() at 0x64a" ,这个怎么办;

网友A:
提示意思是在那个目录下没有可用的源码
你看下工程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意思是在那个目录下没有可用的源码
你看下工程的配置,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了,记得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如果解决了,记得及时结贴哦~~
结贴方法:https://bbs.21ic.com/icview-442857-1-1.html ...

没人恢复我都 ,还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恢复我都 ,还没解决

你在3楼的回复是啥意思?
我没看明白:L

楼主:
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