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2C与PDMA同时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DMA, I2c, pd, DM
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现在是用到了I2C,然后再把PDMA启用了会出现I2C死在等待的这种情况,屏蔽了PDMA就没有这种情况,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启用了PDMA即使是把i2C的速率调的特别低都不行,照样会死,禁用了PDMA后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可能某些地方你没弄好。

网友B:
看例程,肯定是你的PDMA没配置好吧

网友C:
新唐的资料对硬件资源写的不是很详细,I2C的资状态寄存器的每组数据都没有给出,只有看例程,这部分希望新唐能够把他完善。

网友D(2014-12-19):
引用 网友C:
新唐的资料对硬件资源写的不是很详细,I2C的资状态寄存器的每组数据都没有给出,只有看例程,这部分希望新 ...

有给出,仔细看手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给出,仔细看手册

你告诉他在哪儿s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告诉他在哪儿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