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各位帮忙写一个STC单片机的程序,新手卡住了

楼主(2014-10-24):
i.      All keys need to be pressed for 1.5 seconds before pump starts   :在水泵(Pump)启动之前,所有按键需要按1.5秒。

ii.      Steady – pump on steady       : 稳定  - 水泵在稳定阶段

iii.      Key 1 – 6 seconds steady, then 3 seconds on and 4 seconds off   按键1 - 6秒稳定速度,3秒开,4秒关

iv.      Key 2 – 6 seconds steady, then 4 seconds on and 5 seconds off    按键2 - 6秒稳定速度,4秒开,5秒关

v.      Key 3 – 6 seconds steady, then 5 seconds on and 6 seconds off    按键3 - 6秒稳定速度,5秒开,6秒关

vi.      Key 4  – 6 seconds steady, then 6 seconds on and 7 seconds off  按键1 - 6秒稳定速度,6秒开,7秒关  。

网友A:
按键按下启动开定时器中断。然后程序散转判断后输出。

网友B:
建议楼主去 创业|外包|承接板块问问

网友C:
赞同ls,直接要成品的

网友D:
开一个定时器做时基,然后一个状态字switch散转就好了,对于新手这样最简单。
楼主这线路图上还一个NTC,还有读取电机端电压没有搞清楚,有需求发小纸条给我

网友E:
楼主搞了一个单。哈哈。老板就是想省钱,雇用便宜的“工程师”。然后工程师又要免费伸手,找开源世界。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了一个单。哈哈。老板就是想省钱,雇用便宜的“工程师”。然后工程师又要免费伸手,找开源世界。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搞了一个单。哈哈。老板就是想省钱,雇用便宜的“工程师”。然后工程师又要免费伸手,找开源世界。 ...

哈哈   你说的差不多  不过俺现在是真搞不出来    只能苦笑了 哈哈   是公司以前的产品 客户反馈说不稳定  现在老板说让我搞  我本身是个画板的 只自学了几个月51  然后就是现在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