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LM358能放大1mV弱直流电压信号吗?

楼主(2014-10-24):
现在需要放大1mV弱直流电压信号,大侠们有没有推荐电路,帮忙贴一个,下面这个是我在网上找的,准备参考设计,不知行不行,全部拷过来了。

前提:DO传感器 输出信号电压:0.3-55mV
VCC是否可用取3.3V? 如果VCC是3.3V 这个放大器一共放大多少倍?
偏置电压是否可用不要?限流电阻是怎么计算的。
向左转|向右转

LM358可以使用3-32V电源,但同相放大增益 A=(1+Rf/Ri),两级放大超过了100倍,不考虑偏置时最大输出就大于50mV*100=5V,用3.3V电源就不能正确反映传感器的输出变化。
这个电路应该倒过来计算,先确定输出的要求,然后调整放大倍数。电源电压一定要高于最大输出电压。
如果传感器需要偏置,那么就不能去掉,但应该将偏置电阻直接连传感器,传感器再接输入电阻到运放。若只是在输入中加偏置电压,抬高输出电压,应该没有必要。
LM358典型输出电流40mA,最小20mA,限流电阻使其在允许范围内就行。

关于上面的电路,哪个是限流电阻,放大倍数怎么算的?第一级是不是A1=1+R26/R25=11,第二级类似,是A2=1+R28/R29=11?   R23,R24起什么左右?
有些人说LM358精度太低,估计无法满足1mV的小信号放大,是这样吗?有没有满足条件的参考电路?现在是运放小白,模拟电路也懂得不多呀,一个字,难。

网友A:
1、你的信号最低接近0V的的输入,选用上电源供电;
2、LM35M各项指标是比较差,和LM2904差不多;你可以考虑换OP07;选择载波稳0运放就更好了;
   运放只是你系统的一部分,还要考虑你后面的AD;
   如果你后面的AD零点比较差,你换好的运放也没用;
3、VCC的选择,大于你要求的最大输出2V以上;
   不知道你的3.3V怎么来的
4、放大倍数
   最大要求输出除最大输入就可以算出来了;
   如果是5.5V,就放大100倍吧;
5、限流电阻
  不知道你的限流电阻想用来干啥?

网友B:
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Vos较大,对弱小信号放大必须将其消除。附件电路用一个电阻消除输出失调电压,使输入=0时,输出=0.

网友C:
高精度直流信号还是op07好吧失调电压小

网友D:
参考了啊。。

楼主:
谢谢前辈指导。
还是有疑问:
1、图片中电路是我从百度直接贴过来的(图怎么不见了?下面重贴一下),自己有些没看懂,我的需求只有放大1mV弱直流电压信号;并不一定供电电压非要3.3V;
2、有没有和LM358(我用的是SO8)pin脚兼容,直接贴换的精确度更高的运放?
3、限流电阻是因为参考图中有,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是不是保证LM358工作在输出电流范围内?
4、二楼的那个R(42.982K)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追加疑问:
上图中是别人贴图电路,我准备参考的,有些疑问:
1、R24是否可以不接?
2、R23的作用是什么?
3、R30是否为限流电阻?起什么作用?
4、LM358的输入失调电压Vos较大,具体到上图电路,怎么改善,或者说增加多大电阻到哪个引脚上。
问题是不是小白,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B:
回6楼帖:其它点我看不明白你的意思,第4点问:“二楼的那个R(42.982K)怎么计算出来的?”这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现在想知道,2楼这么简单的电路,你有没有动手仿真,结果如何?

楼主:
说来见笑,不会仿真,都是按参考电路设计,然后再实际调试。

一般用什么软件仿真?VHDL?都是需要学习的,只能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E:
这个是可以的啊,不过做好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F(2015-04-26):
用Proteus仿真下就知了.

网友G(2016-05-01):
Multisim 或者proteus

网友H(2017-03-25):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I:
放大直流信号的比较复杂的

网友J:
小信号不能放大实现。

网友J:
这个1mV可以通过分离元器件放大。

网友K:
这个1mV不能放大吧。

网友K:
推荐OPA333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