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如何指定代码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位置?

楼主(2014-10-24):
STM32中如何指定代码在程序存储器中的位置?
编译器使用IAR,谢谢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A:
两种方法,1改配置文件,定义1个变量然后代码里#pragma
第二个应该更简单,代码里好像可以直接@addr
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可以试试~

网友B:
例如:
#pragma location = 0x20000000
  __no_init __IO uint32_t VectorTable[48];

可以再IAR的HELP菜单里,搜一下#pragma location,看看具体说面

网友C:
刚遇到这个问题,在LPC1756的flash绝对地址0x2fc位置上放一个整数,这么写/* IAR iccarm specific functions */const uint32_t crp @ ".crp" = CRP;

  1. 然后看下iar自带的lpc1756.icf这个文件你就明白了。

网友D:
具体不是记得太清楚了,采用分散加载的方式可行的。

网友E(2015-04-18):
在.icf文件内增加
define symbol __ICFEDIT_region_LCD_start__   = 0x08050000 ;0x08050000 修改为你自己需要的地址

place at address mem:__ICFEDIT_region_LCD_start__ {  section .text object lcd.o  };
这样就能把lcd.c文件内的程序放到__ICFEDIT_region_LCD_start__定义的地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