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VPWM的输出驱动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现在刚开始学习SVPWM,想问一下关于DSP输出驱动波形的问题,同一个桥臂上下两个管子的波形是互补的吗?每个管子是工作半个周期,剩下半个周期不导通还是整个周期内,都按照PWM模式开通和关断?请教一下

网友A:
肯定是互补的啦

网友B:
帮着顶一下的吧,这个问题的我暂时也没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互补的啦

嗯,是互补的,现在大体明白了

网友C:
不管是SPWM波还是SVPWM波      同一桥壁肯定是不能同时导通
同时导通肯定会烧坏供电模块或烧坏MOS管
所以就会互补+死区

网友D(2016-04-12):
一起导通就短路了,肯定有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