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求助:Gyrator 滤波器···

楼主:
先说下,这是款VLF接收机电路的前级:Gyrator 滤波器。本想仿真下看看,结果AC分析貌似还正常,瞬态分析就迷糊了。。。
电路:

交流分析结果

然后用得到的峰值频率(63.973K)替代信号源V3,结果就奇怪了:

首先,与交流分析的结果相比,输出幅度不对;
其次,输出波形也不对,怎么感觉怎么像是拍频·····

求解惑~~~

楼主(2014-10-25):
求助哇····想搭电路实际看下,不过手头没示波器~~~

大神们,不要吵了,帮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才疏學淺真是沒看過這种電路,能介紹那里有詳細的說明。

你搜 Gyrator VLF 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很可能就是错误的。

所谓的回转器,在这里是为了得到一个L。

电路是没错的,这是个实用的东西,已经发展到第三个版本了。

你是猜不到这电路是做啥的,搜出来的不算···

确实,回转器一般只是做模拟电感。不过这个电路里,为啥交流分析能看到那么高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安東尼奧橂擬電感的運用。本例有兩個疑點:1.交流分析得到的峰值頻率,是有限几值小數點,你現在讀出是小 ...

这两点很有用。对俺使用仿真软件极有帮助!

MC中小数点之后的位数可以设置,不过俺还没设置得太多,最多设置过小数点后5位。
其实您回复之后俺就试验了下,可惜还是没得到可用的结论。

下个月太阳黑子爆发,俺得打样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