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何为阻抗匹配?

楼主(2014-10-24):
近几日上课时一直听到阻抗匹配啥的,听起来感觉很高大上(主要是听老师说他很重要),所以想听听各位大神对阻抗匹配的理解

网友A:
那你怎么不问上课老师啊,既然那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怎么不问上课老师啊,既然那么重要

上课时一下带过了,只是说了下很重要……

网友B:
R, wL, 1/wC

网友C:
好久了,我都好奇这个21ic怎么没有射频板块:o

网友D:
阻抗匹配主要应对小信号(相对能量传送)传递的,
你需要先理解的第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取’

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
比如一个10V的电源内部串了一个10R的电阻,如果你想在这个电源上获取最大的能量(功率),那么你的负载阻抗必定是10R
才能获取最大的能量--2.5W,想想看呢。

:)

网友A:
一方面说重要另一方面不讲,什么学校什么老师
我跟你讲,首先,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1+2=3我看更重要

阻抗匹配,有很多概念,试讲几个
1.电工原理中的“最大传输功率”说,当RL=Rs时,负载获得最大功率
2.功率放大电路,负载阻抗与设计负载线匹配,可以得到最佳效能
3.高频传输,两端阻抗当与传输线特性阻抗匹配,以期获得最佳特性
4.滤波(选频)电路按设计阻抗匹配,方能获得预期幅频特性
5.其它

随便列举,不全不齐,详见相关教科书

有理

网友E:
5.其他(但重要而且被忽略):. 设信号源内阻Rs,噪声或干扰源内阻Rn。通常Rn>>Rs,如果放大器输入阻抗与信号源内阻Rs匹配,放大器会获得最大信噪比 S/N。

网友F:
阻抗匹配最主要的是解决信号反射问题。当阶跃信号经过“特征阻抗”不一致的地方时会有反射现象。反射现象产生的机理是由于电流不能突变。具体得看看SI方面知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所谓的阻抗匹配,其实就是为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

电流和水流是一个道理。

最后我发现,导师不是中国人啊》??哪国的大神?

网友A:
引用 网友E:
5.其他(但重要而且被忽略):. 设信号源内阻Rs,噪声或干扰源内阻Rn。通常Rn>>Rs,如果放大器输入阻抗与信 ...

嗯,有这样说法,俺没实践过
但是,咱还想看看它的电路模型再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6,这就使你的不对了。

你说的是匹配。

坚决支持Dshi回光返照
Ds,俺列举的哪一个不是“阻抗之匹配”,您呐知其1,还有2,3,4,5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例如,視頻系統(電視之類)是75歐姆,如果您的電視的視頻輸入阻抗大于標準值看到電視亮度就變得較亮甚至出 ...

k5,视频传输终端阻抗过大,荧屏“亮度就變得較亮甚至出現雜訊”——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其他(但重要而且被忽略):. 设信号源内阻Rs,噪声或干扰源内阻Rn。通常Rn>>Rs,如果放大器输入阻抗与信 ...

能给个参考文献吗?
我还没听说过这个说法,我初次听说阻抗匹配就是反射问题(也就是最大功率传输),再后来,是SI问题(也是反射问题,但不是功率,可以称作电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方面说重要另一方面不讲,什么学校什么老师
我跟你讲,首先,没有什么重要不重要,1+2=3我看更重 ...

是在这门课程中这不是重点,但设计电路时很重要,应该是以前讲的,但以前老师讲没讲给忘了,我也百度了,想听听各位有实践过经验的人的理解

白度怎么说?贴来共赏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主要应对小信号(相对能量传送)传递的,
你需要先理解的第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取’

这个和微弱信号不一样啊,微弱信号输入一个二端口网络时,二端口网络的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越能检测到输入信号,刚开始我以为你说负载为10R能获得最大能量时感觉你说错了,后来用公式推导求其导数后发现果然是10R时能量最高,和我的直观看法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所谓的阻抗匹配,其实就是为了保持匀速直线运动。

电流和水流是一个道理。

导师10000,我没设计过震荡电路,请问你说的震荡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RLC串联,当R=0时,震荡永不停止;那么R>0时,震荡终会停止;
那么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认为它是震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非单调变化就是震荡的。

大神,剪刀菜在那边天天扯管压降,你还不去教诲他一下?

网友A:
口气倒挺像那么回事儿
临界状态下是不是非单调变化,算不算震荡呢

网友A:
Dshi
滤波回路若不匹配阻抗,你能获得预期特性(如带宽)?
功率放大输出,若负载不得匹配,你能得到设计功率和利用率?
电网供电,单个用户目标并非为了获得电厂供给最大电能,自然没有阻抗匹配要求

网友A:
当回路R处于刚够“过”的参数条件下,“过冲”可以达到最大值,电流(亦可电压)出现非单调特征
然,够得上“震荡”,回路必须呈现“周期特征”
所以,“震荡”必得“单调变化至少持续一个周期

不要在这儿装大神

网友A:
什么电子管电母管,你见过它们什么样?

所谓阻抗匹配,是指“终端阻抗要求与源(或等价)对应(或一致)”,方能达到预期特性的一种电路状态
Dshi你找找看都有哪些地方有这需求

网友A:
听言好像Dshi对功放类挺有造诣
一般功放内阻/额定负载阻抗有多大?较好的呢?
需要更远距离传送,怎么办?

你丝毫不懂“需求”俩字,自作多知

网友J:
拜读学习了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听言好像Dshi对功放类挺有造诣
一般功放内阻/额定负载阻抗有多大?较好的呢?
需要更远距离传送,怎么办?

现在的功放输出,内阻可以低到毫欧级。。可以说很接近理想——可是远未达到目标。
远距离的传输,需要使用变压器,输出--->低/高----------------->高/低-->扬声器。这种方案至今仍在使用。当然,无线传输信号,然后接收就近放大也有采用的。

楼主:
你们说的我已经听不懂了,我的路还很遥远啊…………

有一句话是这样“听得懂你也是大师”。 6楼的帖应该可以懂吧。我的理解也是阻抗匹配是为了能量得到最佳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個問題屬於無線電路的笵圍,可能您的老師也不懂,有興趣可參閱美籍所著微波電路一書,有簡体版藍色封面 ...

书的全名叫《微波电路》?

网友L:
只说理论,太过空泛,需要在理论的基础上,以实际电路测试,这样学习才能使效率最大化!建议楼主听听楼上各位的见解,实际操作一下,对理解非常有帮助!

网友M:
阻抗匹配说的是高频电路,包括射频。

阻抗不匹配的情况下,就像9楼说的,会有信号反射。想简单了解的可以参考一下《信号完整性分析》,电子工业出版社,具体的得参考《电磁场与波》。 至于最大功率、内阻什么的,那个不叫阻抗匹配吧,只是选值得问题。

网友M:
多插一句,阻抗匹配很多都是波导,也就是传输线上(Tline)的问题。需要输出阻抗,传输线,负载匹配。这样才能收到一个完整的信号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年轻的老6。

当今世界,无论数字还是模拟,的传输,都不需要考虑内阻,因为内阻已经很小了。

只有高速信号才需要阻抗匹配?

网友C:
你们怎么不去谷歌一下阻抗匹配做什么用。

网友O(2015-12-01):
引用 网友D:
阻抗匹配主要应对小信号(相对能量传送)传递的,
你需要先理解的第一个基本道理就是‘最大限度的获取’

这个回答通俗易懂

网友P:
举个例子,好比挑水,你一次挑50斤刚刚好(阻抗匹配了),可以连续作战,脚不酸手不软,能挑满一缸,给100斤的时候,阻抗不匹配了,但还是能抗,说不定也能挑一缸,但可能做完腰酸背疼。但要是给你150斤,那就不行了,要撂挑子了,砸了缸也有可能。。。

网友Q(2018-04-09):
引用 楼主:
这个和微弱信号不一样啊,微弱信号输入一个二端口网络时,二端口网络的输入电阻越大越好,越能检测到输入 ...

怎么推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