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教各位关于STM32芯片怎么提高其IO口的驱动电流???

楼主(2014-10-24):
大家好,本人新手,现在想利用STM32的通用IO口驱动一个TLP521的光耦,我的连接线如下图所示,我是直接把STM32的一个引脚和地之间的3.3V电压接到光耦的输入端的,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STM32芯片的驱动电流好像不够,从而导致光耦的输出端始终不能饱和,所以感觉应该是STM32芯片的驱动电流不够所导致的。现在就是想怎么样才能提高它的输出电流呢???新手,刚学模电和芯片,各位莫嘲笑哈。。。

网友A:
光耦是电流型器件,有个电流传输比的概念,可能你的负载电流太大了
可以加三极管增加电流驱动,基本电路如下,实际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增加一些辅助电路

网友B:
IO设置成推挽模式;
输出也不串个电阻啊;
直接接IO的话,可以改成灌电流输入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是电流型器件,有个电流传输比的概念,可能你的负载电流太大了
可以加三极管增加电流驱动,基本电路如 ...

多谢啦,但是,嗯?负载电流太大了?还是太小了?我明白你的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设置成推挽模式;
输出也不串个电阻啊;
直接接IO的话,可以改成灌电流输入接法; ...

已经设置成推挽输出了,灌电流输入模式?什么意思?

网友C:
灌电流输出模式就是楼主图上的 PE1 接+3.3V, GND 接 PE1,注意增加限流电阻。
另外, 设置高输出速度 (50MHz) 可以提高驱动能力。
STM32 的 IO 口的驱动能力还是不错的, 是能够驱动光藕的(如果只是很少路)。

网友D:
光耦有个电流传输比的,如果想要让你的光耦工作在最佳状态,输入端的电流必须要在这个电流范围内,一般都需要加上拉的,用上拉提供电流

网友E:
用推挽方式的output驱动光耦,面临一个问题:电流够了但频率响应范围小了。说白了,你ouput输出频率范围小了,大概应该是在1KH左右吧。还是建议用三极管、mos管还有ic驱动光耦,一来对gpio驱动电流要求放宽,二来也是增加可靠性。保不齐什么时候因为你是用io数量超多,导致整体gpio驱动力不变状况下,某个output输出失效。

网友F(2016-09-08):
引用 网友C:
灌电流输出模式就是楼主图上的 PE1 接+3.3V, GND 接 PE1,注意增加限流电阻。
另外, 设置高输出速度 (50 ...

stm32根本没有灌电流输出这个概念,自己去查查啥是灌电流再来发言,别误导人!拉电流是cpu的电流往外流,灌电流是电流往cpu流!往cpu流的只能说输入,不会是输出!至于推挽输出,是可以拉和灌电流的,主要加快mos管的速度!但是这个输出并不能看成灌电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