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

楼主(2014-10-24):
各位大神,请问能不能再cpld一个工程中建几个相互独立的模块啊,??????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why not
只要你有管脚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y not
只要你有管脚输出就可以了

就像一个工程中有module1和module2两个模块,各自有着各自的输入输出端口,互不相干,也没设置顶层模块,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这样肯定不行的啊,要自己包一个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