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l的芯片历史一目了然

楼主(2014-10-24):
History[edit]
  • 1995 sign ARM ARM7TDMI “Thumb” core license agreement (ARMv4T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an MPU core Atmel made into MCU)
    • AT91M40800, (1998)
    • AT91M42800A,
    • AT91M55800A,
    • AT91R40008,
    • AT91FR40162 (2002)
    • SAM7S/SE,
    • SAM7X/XC,
    • SAM7L
  • 1995 sign ARM920T/ARM9TDMI (MPU) core license agreement (ARMv4T Von Neumann architecture)
    • AT91RM9200 (2003)
  • 2000 sign ARM926EJ/ARM9E (MPU) core license agreement (ARMv5 architecture)
    • AT91SAM9260, (2006)
    • AT91SAM9263, (2007)
    • SAM9XE, (2008)
    • SAM9N/CN,
    • SAM9R, (2009)
    • SAM9G, (2009)
    • SAM9X
    • SAM9M (2010)
  • 2004 sign ARM1176JZ-S core license agreement (not used in Atmel parts)
  • 2008 sign Cortex license agreement with ARM Holdings.[2]
    • Cortex-M3 (MCU) (ARMv7-M Harvard architecture)
      • SAM3U, (2009) [3]
      • SAM3S, (2009) [4]
      • SAM3N, (2010) [5]
      • SAM3A, (2012) [6]
      • SAM3X, (2012) [6]
    • Cortex-M4 (MCU) (ARMv7E-M Harvard architecture)
      • SAM4S, (2011) [7]
      • SAM4L, (2012) [8]
      • SAM4E, (2013) series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4F, first Atmel MCU that has a FPU (Floating-Point Unit).[9]
      • SAM4N, (2013)
      • SAM G51/53 (2014)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4F.[10]
    • Cortex-A5 (MPU) in the SAMA5D3 (2013) (ARMv7-A architecture) In February 2013, Atmel announced the SAMA5D3 series based on the ARM Cortex-A5, which is the first Atmel chip with a Cortex-A5 core.[2]
    • Cortex-M0+ (MCU)in the SAM D20 (2013) (ARMv6-M architecture) In June 2013, Atmel announced the SAMD20 series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0+.[11]

Products[edit]

The Atmel | SMART branding is an umbrella for all AT91 ARM-based parts, even those without "SAM" in the name.

Microcontrollers[edit]

Microcontrollers have internal program memory as well as the conventional internal registers and RAM (random-access memory). Atmel ARM MCUs range from the SAM D10 series with as few as 14 pins, to the 144-pin SAM3 and SAM4 products.

The SAM4S, SAM4N, SAM3S, SAM3N, SAM7S (64-pin) families have pin-compatible IC footprints, except for USB device, though they are not voltage level compatible.[12]

SAM D[edit]

The SAM D[13] family from Atmel consists of 4 different sub series (SAM D10, SAM D11, SAM D20, SAM D21). The devices are all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0+ processor and offer different pin, memory, and feature combinations. The devices are pin- and code-compatible and share peripherals like the Event System and the SERCOM module. The SAM D10 and D11 has been announced, but are not available yet.

SAM 4[edit]

The ATSAM4 is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4 core. The SAM4E includes a FPU (Floating-Point Unit). The SAM4C includes a dual ARM Cortex-M4 core (one core with a FPU).

  • SAM4C - ARM Cortex-M4/M4F dual core, which includes FPU.
  • SAM4E - ARM Cortex-M4F core, which includes FPU.
  • SAM4L - ARM Cortex-M4 core.
  • SAM4N - ARM Cortex-M4 core. Pin-to-pin compatibility with SAM4S, SAM3S, SAM3N, SAM7S devices.
  • SAM4S - ARM Cortex-M4 core.
  • SAMG - ARM Cortex-M4F core, which includes FPU.
SAM 3[edit]

Arduino Due with Atmel SAM3X8E

In 2009 Atmel announced the ATSAM3U line of flash-based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the ARM Cortex-M3 processor, as a higher end evolution of the SAM7 microcontroller products. They have a top clock speed in the range of 100 MHz, and come in a variety of flash sizes. In the summer 2009 these parts were still sampling, and a development board had recently been made available.

In December 2009, the ATSAM3S line was announced. This features several enhancements for lower power operation and bill of materials cost reduction.

Market watchers observe that these Cortex-M3 products are competition for Atmel's own AVR32 UC3A products. Both are microcontrollers with largely identical peripherals and other hardware technology, flash-based, similar clock speeds, and with dense 16/32 bit RISC instruction sets.

Legacy products[edit]AT91SAM9[edit]

MYIR's MYD-SAM9X5-V2 board for Atmel AT91SAM9G and SAM9X processors

The AT91SAM9XE flash-based microcontrollers are based on the ARM926ej-s cores. They have a top clock speed in the range of 200 up to 400 MHz,[15]and come with a variety of flash sizes. They somewhat resemble flash-equipped AT91SAM9260 chips.

Atmel introduced the AT91SAM9 processors (using the ARM926ej-s core, with the ARMv5TEJ architecture) as its first broad market follow on to the highly successful AT91rm9200 processor. These processors improved on that predecessor by using less power, incorporating a newer and more powerful ARM core, and providing a variety of chips with different peripheral sets. While most are clocked at up to about 200 MHz, some can run at twice that speed. Processors include:

AT91SAM7[edit]

There are a wide variety of AT91 flash-based microcontrollers, based on ARM7TDMI cores. These chips have a top clock speed in the range of 60 MHz, and come with a variety of flash sizes and peripheral sets.

  • SAM7L - low power operation
  • SAM7S - USB and other peripherals. SAM7S 64-pin chips are compatible with SAM4S, SAM4N SAM3S, SAM3N families.
  • SAM7SE - USB, external memory support, and other peripherals
  • SAM7X - Ethernet, USB, CAN, and other peripherals
  • SAM7XC - cryptographic extensions (notably AES support) to AT91SAM7X chips
Microprocessors[edit]

MYD-SAMA5D3X development board for Atmel SAMA5D3 ARM Cortex-A5 processors.

SAM A5D3[edit]

This series is based on the ARM Cortex-A5 core.[2][16]

  • SAMA5D31 - 10/100 Ethernet, LCD
  • SAMA5D33 - Gigabit Ethernet, LCD
  • SAMA5D34 - Gigabit Ethernet, LCD, dual CAN
  • SAMA5D35 - no LCD, dual CAN, one Gigabit Ethernet + one 10/100 Ethernet
  • SAMA5D36 - LCD, dual CAN, one Gigabit Ethernet + one 10/100 Ethernet
Wi-Fi[edit]
  • SmartConnect
  • Smart Direct
Smart Energy[edit]
  • SAM 4C/CM
Development boards[edit]Atmel boards[edit]
  • Xplained Pro
  • Xplained
  • SAM W21
  • SAMA5
Arduino boards and compatibles[edit]See also: Arduino
  • Arduino Zero with Atmel SAM D21 ARM Cortex M0+ core.
  • Arduino Due with Atmel ATSAM3X8E (84 MHz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 Shield-compatible Rascal with Atmel AT91SAM9G20 (400 MHz ARM926EJ-S) microcontroller.
MYIR boards[edit]
  • MYD-SAM9X5 Development Board for Atmel AT91SAM9X5 processors designed by MYIR [17]
  • MYC-SAM9X5 CPU Module for Atmel AT91SAM9X5 processors designed by MYIR [18]
  • MYD-SAM9X5-V2 Development Board for Atmel AT91SAM9X5 processors designed by MYIR [19]
  • MYC-SAM9X5-V2 CPU Module for Atmel AT91SAM9X5 processors designed by MYIR [20]
  • MYD-SAMA5D3X Development Board for Atmel ATSAMA5D3 series processors designed by MYIR [21]
  • MYC-SAMA5D3X CPU Module for Atmel ATSAMA5D3 series processors designed by MYIR [22]
Development tools[edit]

Segger J-Link EDU. JTAG / SWD debug probe for ARM microcontrollers with USB interface to host. Low price model for home users and educational use.

Cortex-M[edit]Main article: List of ARM Cortex-M development tools
IDE[edit]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Windows
  • Atmel - Studio 6
  • IAR -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Linux
  • Buildroot [23]
  • Openembedded [24]
  • meta-atmel Yocto compliant layer[25]
Debuggers[edit]
  • Atmel-ICE
  • JTAG-ICE
  • Segger J-Link

网友A:
历史悠久呀

网友B:
看能不能一行写完:

Atmel,源于51,辉煌于AVR,毁于触摸按钮,目前专注于ARM。

网友C:
认识一下,

网友D:
3楼总结精辟:handshake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一行写完:

Atmel,源于51,辉煌于AVR,毁于触摸按钮,目前专注于ARM。 ...

“毁于触摸按钮”怎么讲?
不是因为有段时间无货啥影响的嘛

网友F:
貌似以前avr挺火  后面被st kao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毁于触摸按钮”怎么讲?
不是因为有段时间无货啥影响的嘛

就是,为了生产触摸芯片,造成AVR缺货,价格翻倍,结果用户就造反了。

网友G:
在Atmel眼里触摸芯片比AVR重要得多,所以AVR为触摸让路再正常不过。
要知道当时触摸芯片才是Atmel的主要财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能不能一行写完:

Atmel,源于51,辉煌于AVR,毁于触摸按钮,目前专注于ARM。 ...

:handshake精辟

网友H:
atmel的片子用过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