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PI读取FLASH的问题

楼主(2014-10-24):
使用SPI读取外部FLASH时,在第一个字节数据读取完成后,SPI不再读取数据,不知是什么原因,使用的是STM32F072的芯片,FLASH为W25X16。
下面是SPI的配置代码:
void SPI_FLASH_Init(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 ;

//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4,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5,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6,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_7,GPIO_AF_0);

//SPIµÄ³õʼ»¯¡£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FLASH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eselect the FLASH: Chip Select high */
SPI_FLASH_CS_HIGH();//宏定义,将NSS置位
  /* SPI1 configuration */
  // W25X16: data input on the DIO pin is sampled o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CLK.
  // Data on the DO and DIO pins are clocked out on the falling edge of CLK.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SPI1  */
  SPI_Cmd(SPI1, ENABLE);

SPI_Flash_WAKEUP();
}
SPI的代码:
uint8_t SPI_FLASH_SendByte(uint8_t byte)
{
  /* Loop while DR register in not emplty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16(SPI1, byte);
  /* Wait to receive a byte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turn the byte read from the SPI bus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16 (SPI1);
}
并且,在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SPI_I2S_FLAG_TXE) == RESET);这句代码总是出现while loop has empty body。的警告,但编译时没有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找到问题,请朋友们帮帮忙了,多谢。

网友A:
优化选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化选项问题?

朋友,你能说的再明白些吗?多谢!

网友B:
不太确定哦,SPI1初始化有问题?仔细看下《STM32中文参考手册_V10.pdf》第486页  23.5.1  SPI控制寄存器1(SPI_CR1)

网友C:
还是看看库的官方例程对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