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4-10-24):
typedef  A  B;  关键字typedef的作用是让B代表A,但像上图STM32固件库里面用typedef  enum定义了2个没有枚举名的枚举类型,而且都在使用,请问高手:都没有枚举名,也就意味着 GPIOSpeed_TypeDef和GPIOMode_TypeDef 都代表enum加上空的枚举名,及代表了同一个东西,这时候在使用时, 编译器如何知道GPIOSpeed_TypeDef代表的是上面那个枚举,而不是下面那个枚举??

网友A:
枚举可以匿名。
虽然没有名称,但是{}里面具体内容是不一样的,从而可以确定是GPIOSpeed_TypeDef还是GPIOMode_TypeDef。

网友B:
恩,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