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 m0最便宜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10-24):
如题,最好淘宝能买到且不贵

网友A:
不熟,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B:
楼主你好!
如果购买建议你还是到正规渠道购买,否则芯片的质量不能得到保证。
之前已经有好多网友因为购买渠道问题,买到非期望的芯片。
不知道楼主对芯片的内存以及内部模块要求是怎样的,这样才便于选型。
如果只是为了追求价格,那么内存小并且内部模块少的芯片,在同系列中肯定便宜些。
具体的,推荐你:KL02, KL03, KL16, KL26, KL46
价格你可以去官网KL系列下面查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cof=0&am=0
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