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位数码管静态显示其中之二

楼主(2014-10-24):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main()
{

while(1)
      {
           DataPort=0x7e;
       wei=1;
       wei=0;

       DataPort=0x4F;
       duan=1;
       duan=0;
      }
}
这个程序可以正常显示两个3,但是我把程序做了一个如下调整,就不能得到同样的结果了,求指导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main()
{

while(1)
      {
           wei=1;
           DataPort=0x7e;
       wei=0;

           duan=1;
       DataPort=0x4F;
       duan=0;
      }
}

网友A:
这跟硬件电路有关系

网友B:
后一个程序好些,时序中间夹一句程序,起到时序延时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一个程序好些,时序中间夹一句程序,起到时序延时的作用

我想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改动程序之后结果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跟硬件电路有关系

能否说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说具体点

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静态显示? 还是动态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静态显示? 还是动态显示?

静态

网友C:
你只看程序不够的。你那驱动芯片有逻辑功能的。这是初学者的软肋。就是说过于复杂。
我给初学者做板子肯定不会这么复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态

这很明显是动态显示

这程序不是你要的结果吗
#include<reg52.h>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duan=P2^2;
sbit wei=P2^3;
main()
{

while(1)
      {
           wei=1;
           DataPort=0x7e;
       wei=0;

           duan=1;
       DataPort=0x4F;
       duan=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很明显是动态显示

这程序不是你要的结果吗

不是,最终在板子上面显示的效果,我在回复其他人的时候已经拍了下来,附上了,你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最终在板子上面显示的效果,我在回复其他人的时候已经拍了下来,附上了,你看看 ...

如10#楼所说,你光看程序还不行,最好先把动态显示的原理搞清楚,再把逻辑芯片的工作原理弄清楚(虽然有些难度)。

把硬件电路理解了之后再看程序就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10#楼所说,你光看程序还不行,最好先把动态显示的原理搞清楚,再把逻辑芯片的工作原理弄清楚(虽然有 ...

恩,知道了,谢谢大家@icecu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知道了,谢谢大家@icecut

不客气。呵呵。学单片机是学软硬件总体把握能力。欢迎加我签名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