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真是奇了怪了,通知有人给俺回帖,怎么看不到?

楼主(2014-10-24):
只是个别ID,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可能回复了,然后又删掉了

楼主:
嘿嘿,蚂蚁做了个什么设置,结果出现了同样问题。系统提示蚂蚁回帖了,结果进来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功能”非常不好,属于bug,提请站方更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蚂蚁做了个什么设置,结果出现了同样问题。系统提示蚂蚁回帖了,结果进来什么都看不到。这个“功能” ...

论坛允许删除自己的回帖,就会这样。
回帖时,论坛自动给你产生一个提醒。然后他又删帖,论坛却没有撤回提醒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允许删除自己的回帖,就会这样。
回帖时,论坛自动给你产生一个提醒。然后他又删帖,论坛却没有撤回 ...

什么时候新加了个这功能,真没留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