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恒流源问题

楼主(2014-10-25):
可以用12v的恒流源替代电路中的24v恒流源吗?

网友A:
如果你的12V恒流源只能12V供电,接到24去肯定烧了;
供电范围很宽的话就没问题了;

最好将2个恒流源的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B:
恒流源讲的是电流,比如恒流1MA,或500UA输出等等,如果两个恒流源提供的电流值相等,那么只要负载上的电压值不超过电流源的电压值就可以代替,另外还有精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