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离奇出现故障,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4-10-25):
电源是12V10A的,3842反激,上次做了几百个到客户那里,有几个电源坏了,症状是空载一闪一闪的,不能带载,辅助绕组给IC供电跟不上,拆开看看,是1206的贴片电阻坏了,IC供电是这样的,就是变压器辅助绕组串联一个UF4007,再串联一个1206封装10欧姆的电阻给IC供电,现在就是这个电阻坏了,我算了又算,这没理由啊,IC工作电流是15mA,先算一下功耗,压降是0.015*10=0.15V,功耗是0.15*0.015=0.00225W,这才2.25mW,这不可能会烧坏电阻啊,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烧坏了电阻?还是说这只是一个意外?

网友A:
测电阻两端的正常的电压波形,你会另有发现

网友B:
电源设计的不好;
辅助绕组上有高压吧,导致输出瞬间或短时间过流把电阻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电阻两端的正常的电压波形,你会另有发现

这个是电阻两端波形,看起来尖峰也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设计的不好;
辅助绕组上有高压吧,导致输出瞬间或短时间过流把电阻烧了吧; ...

可是一个1206的10欧的电阻,真要烧掉的话,是需要很大的电流的啊,就算输出过载,对这个电阻影响也不会太大啊,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我这电阻功耗计算方法是不是错了?要不然这么小的功率没理由烧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一个1206的10欧的电阻,真要烧掉的话,是需要很大的电流的啊,就算输出过载,对这个电阻影响也不会太 ...

电阻的功率:2端的电压除阻值;
你根据芯片的工作电流算,有误差;
看你上图峰峰值,7V,如果是电阻2端的电压的,已经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功率:2端的电压除阻值;
你根据芯片的工作电流算,有误差;
看你上图峰峰值,7V,如果是电阻2端的 ...

因为IC工作只用15mA电流,所以不能用两端电压除以电阻吧?电阻功耗是不是应该用电阻两端电压乘以IC工作电流?但是这个两端电压肯定不能用峰值电压来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IC工作只用15mA电流,所以不能用两端电压除以电阻吧?电阻功耗是不是应该用电阻两端电压乘以IC工作电 ...

你怎么知道IC工作电流是15mA啊?
看手册的吧?
如果固定的15mA,或者小于15mA,肯定不会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知道IC工作电流是15mA啊?
看手册的吧?
如果固定的15mA,或者小于15mA,肯定不会烧电阻; ...

是的,IC规格书说是工作电流15mA

网友C:
IC和其他元器件都是好的嘛,只有这个电阻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和其他元器件都是好的嘛,只有这个电阻有故障?

是的,其它元件全都是好的,就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C:
真相在4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相在4L

4楼是我自己发的波形啊,这个波形能体现出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阻两端波形,看起来尖峰也不大啊?

IC的供电电流是直流电流,电阻上的电流是叠加了高频振铃的脉动直流电,要考虑有效值,你这个波形,有效值可能达到平均值的10倍甚至更高,那功耗就是你计算值的100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的供电电流是直流电流,电阻上的电流是叠加了高频振铃的脉动直流电,要考虑有效值,你这个波形,有效值 ...

那我应该如何该进?如果用0欧电阻的话,IC供电电压就太高了,而且我让电源工作一会,用手去摸这个电阻,也不热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如何该进?如果用0欧电阻的话,IC供电电压就太高了,而且我让电源工作一会,用手去摸这个电阻, ...

检查RCD,可能振铃太大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RCD,可能振铃太大了点

RCD是471电容加75K电阻和FR2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RCD,可能振铃太大了点

这3个图是VDS波形,能不能看出什么问题?现在我手里面只有两个坏电源,还无法确定另外几个是不是电阻烧了,这两个坏电源的IC的4脚和5脚之间的振荡定时电容也是坏的,导致电源效率只有0.7
这是输入电压220V,满载输出时的波形,这个是24V5A输出的

网友D:
有条件换1210 2010 2512 试试

网友E:
启动时候,电阻承受的电流冲击是最大的,所以,你可以:一、换小阻值;二、阻值不变,并联多几个; 三、加软启动电路。

网友F:
各位高手,本人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开关电源故障,可惜手头没有示波器,请教各位高手,能有简单易做的方法来判断和处理吗?谢谢

网友:
换成插件大功率的电阻,

网友G:
很活跃嘛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网友I:
振荡定时电容也是坏的,导致电源效率只有0.7
?????…
这挨得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

目前我手里面只有一个坏的电源,另外几个坏的还没有发过来,所以无法断定一定是这个电阻坏了,等那几个电源发过来了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J:
最简单的处理还是换10欧姆直插电阻。你这个是贴片电阻存在过大的冲击功率造成的,直插电阻耐冲击能力大很多。
当然后面也许你能找到更好的处理方式,祝你好运

网友K:
建议把电阻封装加大,或者用插件封装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最简单的处理还是换10欧姆直插电阻。你这个是贴片电阻存在过大的冲击功率造成的,直插电阻耐冲击能力大很多 ...

换直插的不可能了,板子无法改变了,我见过很多3842做的电源,这个电阻都是用1/4W的色环电阻,我1206封装的不是也是1/4W吗,我这个怎么会不行呢?我还做过另一款12V6A的电源,也是3842的,这个电阻是1206的4.7欧的电阻,批量做过很多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换直插的不可能了,板子无法改变了,我见过很多3842做的电源,这个电阻都是用1/4W的色环电阻,我1206封装 ...

你说的1/4功率指的是直流功率,直插1/4W和贴片1/4W没有区别,但冲击功率贴片的小太多,所以有尖峰电压的场合不太用贴片的
12V/10A和12V/6A这两款产品在这部分电路有什么区别?
辅助供电电压有区别?贴片电阻后面的电解电容大小有区别?PCB布板区别造成冲击电压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说的1/4功率指的是直流功率,直插1/4W和贴片1/4W没有区别,但冲击功率贴片的小太多,所以有尖峰电压的 ...

的确是不太一样,虽然都是3842,但12V6A的IC供电电容是47uF的,而这个12V10A的IC供电电容是100uF的,单从这一点来看,这个12V10的冲击电流就要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关注~

谢谢关注,但是暂时不能有结果,因为现在我只拿到一个坏的电源,剩下那几个坏的要等到客户发过来了才知道故障原因,但客户说那几个电源都是指示灯闪烁,所以很有可能也是这个电阻的原因

网友L:
芯片的功率不是这样算的,那15ma只是他自己消耗的典型值,但是她还有功率输出部分,就是推动mos管的电流,你120w的电源,用的管子栅极电容一定不小,瞬时电流上a的。

网友J:
就算推动mos的瞬时电流大,也有辅助电源那边的电解电容提供
贴片电容损坏应该是上电瞬间,电解电容没电的时候充电过程损坏

网友M:
引用 楼主:
那我应该如何该进?如果用0欧电阻的话,IC供电电压就太高了,而且我让电源工作一会,用手去摸这个电阻, ...

把10R换成30R-51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10R换成30R-51R试试

不是阻值越大,功耗越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继续关注~

既然你关注了,那就一定要给你一个结果,我打算这样处理,因为这个电阻的阻值是控制IC的VCC电压的,所以电阻阻值不变,把IC的VCC电容容量减少一半,用47uF的电容,这样一来,开机时对这个电阻冲击电流持续的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减少一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关注中。期待结果。

结果在41楼

网友O(2015-01-19):
引用 楼主:
结果在41楼

41楼是你自己的,也不是最佳结果,最佳结果3楼POWERANTS已经给出答案,贴片电阻的最大耐压比插件的小并且耐电流冲击也差(印象没错的话0805封装的电阻耐压有效值150V,最大值300V,不同厂家略有差距),你换成同功率的插件电阻就行了。要不是看到你的经历我才不上岸告诉你答案呢:lol

楼主:
引用 网友O:
41楼是你自己的,也不是最佳结果,最佳结果3楼POWERANTS已经给出答案,贴片电阻的最大耐压比插件的小并且 ...

多谢啊,因为板子已经量产,所以不可能换成插件的了,那电阻不是0805,是1206的,虽说不是最佳结果,不过目前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多谢啊,因为板子已经量产,所以不可能换成插件的了,那电阻不是0805,是1206的,虽说不是最佳结果,不过 ...

额,1206应该是200V,400V,没仔细看。;P

楼主:
引用 网友O:
额,1206应该是200V,400V,没仔细看。

是200V的,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什么参数都没改,因为当时只有2个坏电源,所以无法判断其它电源故障是否一样,等客户把其它电源寄过来之后,发现并不是这个电阻坏的,而是有个地方虚焊了,所以也就不用改参数了,目前没发现有坏的,当时那2个可能是偶然,而客户却一口咬定所有电源故障都一样,都是闪灯,所以我也误以为是那个电阻有问题,把其它电源寄回来之后才知道是虚惊一场,当时改了一下参数,现在又改回原先的初始参数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200V的,最后的处理结果就是什么参数都没改,因为当时只有2个坏电源,所以无法判断其它电源故障是否一 ...

我知道是200V,400V是最大值,200V是有效值,我说没仔细看是没仔细看你那个电阻是神马封装,没让你做判断题哈。话说你在这儿用1206贴片倒是可以,不过极端情况下还是有危险的,或者说在输入电压极端情况下及环境温度稍高点是存在损坏的几率的,下次改板还是换成插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知道是200V,400V是最大值,200V是有效值,我说没仔细看是没仔细看你那个电阻是神马封装,没让你做判断 ...

我看很多人都是用1206,所以我也用了,我这属于是跟风行为,不过别人用的都是些新型IC,功耗小的不得了,VCC电容也只用了10uF或22uF,自然要比我的安全很多

网友P(2015-04-03):
会不会电阻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