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替代原理的一个思考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10-25):
注意上图下面的变换过程——“替代等效”、“戴维南等效”和“替代等效”。其中后面的“替代等效”完全正确,不过,这个结论的前提来自于前端(即那个戴维南等效)。那么,在此提出一问:

   那个前提是什么?

楼主:
附替代原理:

网友A:
这玩意也在我射程范围之内,看看本人本科教材照片:
(俺不像某些人,天天靠百度才能活)

楼主(点评):
又一“豆腐干”忽悠术....

网友A:
老抽要是有疑问,我陪你聊聊替代定理。
根据经验,你需要百度几天,什么时候聊由你定!

网友B:
探讨

争论集中在第二个“替换等效”,即“无穷电阻端电压为U2”的替换等效。
替换定理用一个端口的“电压源”或者“电流源”替换该端口一侧的网络,保持该端口另一侧网络的电压、电流不变。
如果要在戴维南等效源的开路端替换,需要在开路端加一个幅度=U2的电压源;或者,在开路端接一个电流=0的电流源替换。0电流源等效于开路,那替换后的电路还是原样的戴维南源。

问题:有必要对戴维南源作替换等效吗?如果有必要,意义何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讨

争论集中在第二个“替换等效”,即“无穷电阻端电压为U2”的替换等效。

等效没有任何问题,引一段我在另一帖中的回帖:

前面的两个变换非常明显,不作说明了,而后面的那个替代变换其实基于前面的那个戴维南等效。注意到电阻R1||R2两端的电压一致,而且R1||R2非零,那么其电流必然为零。采用零电流输出的电流源替代等效,就得到了后面所谓的“无穷大电阻”(零电流输出的电流源等效于开路——即无穷大电阻)。

楼主:
至于意义,完全是为了说明最初的那个“电阻分压”的Miller等效的正确性。

如果还不能理解,看下面专为“学前班”所准备的那幅示意图

楼主:
注:图中所有电池内阻为零。

楼主:
这再看不懂,就没办法了....

网友B:
替换定理不应涉及阻抗等效
.
替换定理在讨论中的应用如下图所示。
(a)是联接的两个网络,由虚线分割,虚线左边是戴维南等效源,虚线右边是开路阻抗网络。
(b)是对无穷阻抗的替换;图(c)是对戴维南等效源的替换。
注意,替换定理不应涉及阻抗等效,只保证替换后另一侧网络中电压、电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换定理不应涉及阻抗等效
.
替换定理在讨论中的应用如下图所示。

这里没有说什么“阻抗等效”,而是用开路(即无穷大电阻)替代了那个戴维南等效部分后其右边的网络变量(如电流电压)不变。这里的“右边”指首帖图中U2的右边(具体未给出),而在下面的“学前班”示意图中指右边的那个单独的电池。

网友B:
在11楼图中,替换定理是用“源”作的替换。如果用阻抗替换,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11楼图中,替换定理是用“源”作的替换。如果用阻抗替换,就很容易造成误解。 ...

你的11楼图有误。虚线后面应该是个左边被替代后保持不变的网络(即我前面说的U2右边的东西,具体未表),而不是那个无穷大电阻。那个无穷大电阻(即开路)应该是用来替代左边的那个戴维南等效部分。

楼主:
建议,别再看首帖的等效步骤(虽然那是《电路》中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东西),直接看那个“学前班”图。直观回答,那个“变换”成立否?

如果是成立的,只需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右边的那个单独的电池是否处于开路状态。

而若是不成立,说出理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11楼图有误。虚线后面应该是个左边被替代后保持不变的网络(即我前面说的U2右边的东西,具体未表), ...

那就是我图(b)跟你的认识不同。我认为替换定理的应用,按定义,应该如11楼图(b)所示。

那个无穷大电阻(即开路)应该是用来替代左边的那个戴维南等小部分。

你这个等效,属于网络端口阻抗的等效,不是替换定理能干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我图(b)跟你的认识不同。我认为替换定理的应用,按定义,应该如11楼图(b)所示。

完全不同,而且错得离谱!

至于“替换定理的应用”,应该是先按需要确定好要替代的部分(这意味着同时也确定了被保留的部分),然后再按照替代定理的要求作替代。

楼主:
建议,还是看那个“学前班”图....

其他的,看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不同,而且错得离谱!

至于“替换定理的应用”,应该是先按需要确定好要替代的部分(这意味着同时也 ...

我已经告诉你11楼图是按定理办的。
你能指出我11楼图哪里没按替换定理要求办了?
我先不讨论加塞的所谓“学前班”问题,把11楼图的问题搞清楚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告诉你11楼图是按定理办的。
你能指出我11楼图哪里没按替换定理要求办了?
我先不讨论加塞的所谓“ ...

首先就没安我的意图划分网络(左右都搞反了),后面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就没安我的意图划分网络(左右都搞反了),后面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

你没给出对戴维南源替换对应的两个网络,你的两个网络是什么?两个网络连接的端口不是开路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给出对戴维南源替换对应的两个网络,你的两个网络是什么?两个网络连接的端口不是开路端吗? ...

就对照你11楼图a来说:虚线是界面,其左边是要被替代掉的,而其右边是个未具体表示出来的保留网络(不是你那个无穷大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对照你11楼图a来说:虚线是界面,其左边是要被替代掉的,而其右边是个未具体表示出来的保留网络(不是 ...

既使开路端口是未示出的保留网络,端口电压U2意味着除了开路阻抗,还能是什么网络?
11楼图给出了端口虚线两个方向的替换,戴维南源只能由图(c)的电压源替换,没有其他选择,没有阻抗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使开路端口是未示出的保留网络,端口电压U2意味着除了开路阻抗,还能是什么网络?
11楼图给出了端口虚 ...

再作最后一次解释:

界面右边网络未知(也无需知道),仅知其端口电压是U2。我这里只需替代掉界面的左边,仅此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作最后一次解释:

界面右边网络未知(也无需知道),仅知其端口电压是U2。我这里只需替代掉界面的左边 ...

不论未知网络为何物,我在23楼也说过了,替换戴维南源的只能是电压源U2 (图c),没有阻抗、等效阻抗等什么事。
如果没有新的内容,我的讨论就到此为止了。这个讨论,主要是为了搞清替换定理的含义及应用。
这个讨论是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A:
技术成分?
1.搞错网络概念!不要以为画个框,就是了!
2.由于1,连锁反应导致不知端口电压和网络关系!到底哪个决定哪个?
3.由于2,照某人意思,我们家电视电路板电源接口有个标号~220V,你们家电视也是,于是只要你们家电视接通电源,我们家不用接也照样能看!!!因为两个网络端口电压符号一样,于是电压应该相等!

扯到现在不就想说这意思的吗!

讨论到此为止吧,无聊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论未知网络为何物,我在23楼也说过了,替换戴维南源的只能是电压源U2 (图c),没有阻抗、等效阻抗等什么 ...

这里已经知道了端口电流为零,所以用零电流源替代更为合适,虽然也可以用电压源U2替代。如果用电压源U2替代,将失去端口零电流的这个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成分?
1.搞错网络概念!不要以为画个框,就是了!
2.由于1,连锁反应导致不知端口电压和网络关系!到 ...

某些人的言论再次暴露了其人品和知识同样的缺乏。

人品就不说了,有目共睹。

知识方面,最简单的几点:

一)电路中就一定是只有一个源?

二)两个电阻所组成的二端口无源网络就不能嵌入到有源网络中,形成一个有源网络?

三)Miller定理的前提不知道?

四)Miller定理里面说过输出阻抗?

五)那个Howland电流源不是一个实现?

等等,太多了!

只有那种极端无赖才会无视理论的逻辑和现实的实践,胡搅蛮缠。别人不理他了,还以为自己很得理似的。

楼主:
连“学前班”示意图都看不懂的,回娘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