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的uart接收问题

楼主(2014-10-25):
我在文件里定义了一个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m_rx_buffer[150],但是在接收上位机命令时,却只能接收到101位的字符串,我很想不清楚。坛友们能有个思路吗?
#define COM_RX_BUFFER_SIZE  150

网友A:
串口比较慢,你要想办法知道怎么接受完了一针数据!

网友B:
哪款单片机?RAM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款单片机?RAM多大?

16lf1947,mplab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

网友C:
直接上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代码

unsigned char com_rx_buffer[COM_RX_BUFFER_SIZE];
#define COM_RX_BUFFER_SIZE  240;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m_rx_count;
void interrupt ISR()
{
    if (RCIF)
    {
         RCIF = 0;
         com_rx_byte = RC1REG;
         com_rx_buffer[com_rx_count] = com_rx_byte;
         com_rx_count++;
         if (com_rx_count >= (COM_RX_BUFFER_SIZE - 1))
        {
            com_rx_count = 0;
        }
    }
}

网友C:
光看这段代码,还真没有甚么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有别的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别的中断?

有的,tmr0中断,INT下降沿中断,发送中断

网友E:
101个字节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进中断了?Overrun Erro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1个字节之后发生了什么?不进中断了?Overrun Error了?

最近没仔细调,我先把数组定义到240,能够接收完全,先这么用下
我等有空,我再调调,看看是不是有帧错误或者溢出错误
改下程序,确认接收完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tmr0中断,INT下降沿中断,发送中断

建议你从头理清一下逻辑思路,如果有多种中断共存的话,中断之间可能相互打断,从而影响程序运行的时序,导致出现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结果,我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