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程序,求解释

楼主(2014-10-25):
__attribute__( ( always_inline ) ) __STATIC_INLINE void __WFE(void)
{
  __ASM volatile ("wfe");
}

程序里的下划线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void怎么在后面?不是应该在最前面吗?
always_inline外面为什么两个小括号?

网友A:
这是扩展的功能,

对函数做些属性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扩展的功能,

对函数做些属性扩展

整个这一句是扩展功能?下划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这一句是扩展功能?下划线是什么意思?

下划线是字符串的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编译器定义,扩展的相关喜欢用下划线,

但用户的宏也可以这样定义

使用下划线往往是为了突出重要性,差异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划线是字符串的一部分,

一般情况下编译器定义,扩展的相关喜欢用下划线,

恩  好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