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用7812稳压芯片稳压,输出电流最大是1A

楼主(2014-10-25):
变压器220转12V,后用7812稳压芯片稳压,输出电流最大是1A,我现在并联了两个灯泡,每个灯泡都是12V10W的,需要额定电流800毫安左右,所以,我现在想放大电压或者放大电流,但不知道该怎么放大。理论上使7812的输出电流放大到两倍或者使7812稳压芯片输出电压再提高2V就够了,但是具体设计不知道怎么做,求各位帮忙。

网友A:
7812,有个脚接地的,这个脚对地串个电阻或几个4007串联;
扩流的话,可以用三极管扩流;

网友B:
由于整流桥的压降和 7812 的最低 2V 压降。变压器220转12V,这个副本电压是不够的。要考虑起码到 15V。
如果只是带灯泡,那么用 7812 稳压肯定是没有必要的。7812 的发热也够严重的。非不小的散热器不可。

网友C:
问?两只灯泡12V/10W并联后…7812带得动吗?

网友D:
灯泡。。。。。。为什么不直接用交流?220变成12V直接给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泡。。。。。。为什么不直接用交流?220变成12V直接给灯泡。。。。。。。 ...

那个只是电路的一小部分,我做的是一个光敏电阻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两只灯泡12V/10W并联后…7812带得动吗?

带得动,只是两端电压都变小了,大约7.5v左右,后来分析是电流不够,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两只灯泡12V/10W并联后…7812带得动吗?

带得动,只是两端电压都变小了,大约7.5v左右,后来分析是电流不够,太小了

你的回答前后矛盾啦!注意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于整流桥的压降和 7812 的最低 2V 压降。变压器220转12V,这个副本电压是不够的。要考虑起码到 15V。
如 ...

换了15V的变压器和稳压芯片,接下去之后灯泡两端的电压还是7.5V左右,后来直接换了灯泡,改成LED,效果一下子好了。7812确实发热严重,加了一个散热器,由于是实验,并没有考虑太多成本问题。

网友C:
你知道灯泡10W、但你不知道LED多少W???…嘿嘿
  另外、你也不知道变压器有多少W!…哈哈

网友E:
可以考虑使用LM2596-12,可以做到3A的驱动电流

网友F:
如果把7812并联的话不知能够承受多大的电流还有发热量如何15V的电源

楼主(2015-01-19):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灯泡10W、但你不知道LED多少W???…嘿嘿
  另外、你也不知道变压器有多少W!…哈哈
   ...

对于实际电路,我考虑得确实很不周全,多谢提醒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实际电路,我考虑得确实很不周全,多谢提醒

这个功率也不算小了,用线性稳压虽然电路简单了,但效率也太低了,用BUCK是最合适的

网友C:
楼主也知道:需800多mA!先不说BUCK…
   变压器有这样的电流输出吗?…
  回贴太遥远…在火星吗?…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