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PCIE热插拔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5):
我用i.mx6通过PCIE与一块儿FPGA进行通信。在运行过程中,可能需要重新配置FPGA(通过ARM的GPIO),但之后ARM就访问不了PCIE了,lspci还可以显示(貌似这个不是实时刷新的)。好像要重新进行PCIE枚举才行。请问一下,如何修改内核或驱动才能支持这种情况。

网友A:
请问你使用pcie接口实现fpga与i.mx6的通信,你提到的“ lspci 还可以显示”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

楼主:
经过验证,目前内核里面应该是不支持PCIE热插拔的。只要PCIE链接一断开,再次访问就会出错。使用“echo 1 > /sys/bus/pcie/rescan”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