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编译老是报:variable "_aa" is not used

楼主(2014-10-25):
#include <pic.h>
__CONFIG(FOSC_INTOSC & WDTE_OFF & PWRTE_OFF & MCLRE_OFF & CP_ON & CPD_OFF & BOREN_ON & CLKOUTEN_OFF & IESO_OFF & FCMEN_OFF );//配置字1
__CONFIG(WRT_HALF & VCAPEN0_OFF& VCAPEN1_OFF& PLLEN_OFF & STVREN_ON & BORV_HI & LPBOR_OFF&  LVP_OFF );//配置字2
unsigned int aa ;
main()
{
aa=3;
}

Warning [1090] D:\ccl_prj\MyC\abcd\adssd.c; 4. variable "_aa" is not used

重新建立工程再编译 依然提示这个错误,用mplab sim 模拟main 里边是空的,没有语句

网友A:
这不是警告嘛?

网友B:
这里是编译器,警告你,这个变量没有使用....没啥影响的,只是提示你而已............不过有时候可以根据这个提示来反应某些程序错误....

楼主:
这不仅仅是警告,当这个警告出现时,实际编译出来的程序里边,根本就不存在 aa 这个变量,aa=1 这个语句在生成的代码里不存在
我查了有人说是mplab 优化的结果,可是我将优化等级调到最低,也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C:
感觉这个程序没啥意义。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没有好好看手册,特殊用途的变量应加 volatile 标示,以保护变量不被编译器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