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有两个iic,如何确定使用那个iic

楼主(2014-10-25):
stm8s105c6包括两个IIC,一个使用选项字节选择,另一个不用选项字节,那在程序中如何选择使用那一个发送和接收呢?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程的,你多看看;

网友B:
STM8只有1个I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只有1个IIC

不是吧?!像s105的PB4和PB5,是通过选项字节使能的,还有PE1和PE2手册上也标注复用功能是I2C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程的,你多看看;

这个例子我试过,手册上引脚标了两个I2C,我想知道是怎么区分用哪个的?楼下的说只有一个I2C,难道手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只有1个IIC

知道了,STM8是有两个IIC的,PB4和PB5,是通过选项字节使能的,而PE1和PE2是默认的复用功能,如果不通过选项字节使能PB4和PB5的IIC功能则默认选择PE1和PE2为IIC,PB4和PB5为普通端口。如果选项字节使能PB4和PB5的IIC功能则选择PB4和PB5为IIC,PE1和PE2为普通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例程的,你多看看;

知道了,STM8是有两个IIC的,PB4和PB5,是通过选项字节使能的,而PE1和PE2是默认的复用功能,如果不通过选项字节使能PB4和PB5的IIC功能则默认选择PE1和PE2为IIC,PB4和PB5为普通端口。如果选项字节使能PB4和PB5的IIC功能则选择PB4和PB5为IIC,PE1和PE2为普通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