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 多路AD采样配置问题

楼主(2014-10-25):
求教一个28335的多路AD采样的例程,或者配置信息,

网友A:
具体一点呢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622807-1-1.html
看看这里面的 有没有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一点呢

2路AD转换,各不影响,然后把数据给读出来。

网友C:
你的电脑里应该安装了CCS;
file:///C:/CCStudio_v3.3/docs/PDF/f283-2x_fltpt32b_controllers.htm
以上路径包含了28335的资料,头文件,外设介绍,例程,库等等;
下再下来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