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大神来帮我解析下STM32的LED点亮的程序

楼主(2014-10-25):
程序实现的功能:程序从LED灯的DS0-DS3逐一点亮(注意是DS0亮然后熄灭经过延时再到DS1亮,按这样的规律到DS3),点亮到DS3时其他三灯也同样亮,然后再从DS3-DS0逐一熄灭
void delay(uint32_t times)
{
  while(times--)
   {
         uint32_t i;
         for(i=0;i<0xffff;i++);
   }
}

int main(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GPIOF时钟打开
  LedInit();       //调用LED灯初始化函数对端口进行初始化
  while(1)
   {

     GPIOF->ODR=0x0380;        //点亮LED灯
            delay(50);                                                  //延时
     GPIOF->ODR=0x0340;
            delay(50);
     GPIOF->ODR=0x02C0;
            delay(50);
      GPIOF->ODR=0x01C0;
             delay(50);
     GPIOF->ODR=0x0000;        //点亮LED灯
             delay(50);
     GPIOF->ODR=0x0200;
            delay(50);
     GPIOF->ODR=0x0300;
            delay(50);
    GPIOF->ODR=0x0380;
            delay(50);
    GPIOF->ODR=0x03C0;
            delay(50);
   }

}

网友A:
这个还要分析?

网友B:
没有使用库函数, 直接寄存器操作
GPIOF->ODR=0x02C0;
这样操作, 不小心就会影响其他端口的, 要特别注意写端口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库函数, 直接寄存器操作
GPIOF->ODR=0x02C0;
这样操作, 不小心就会影响其他端口的, 要特别注意写 ...

我是不知道寄存器的值怎么算出来的,我算了很多次都算不对

网友B:
看来是才玩单片机的新人啊, 用二进制码去算. DS1~3 三个灯对应的 IO 口,置1还是清零.
应该是很简单的, 自己动动脑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