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CC2538,内核是M3脱离仿真不能进入uart接收中断

楼主(2014-10-25):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家,我用ARM M3来做uart通信,仿真接收能够中断,但是脱离仿真跑的时候uart不能产生中断,测过是有数据到UART,波特率也是正确的,脱机跑也能通过uart发送,就是不能接收,不知什么原因呢?还希望各位能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能提供下代码吗?这种情况有很多可能。
串口双工通信,注意:
1、并不能双方谁想发送就发送。必须有个条件,检测到对方空闲,才可以。最好一方设置通信唤醒模式。
2、单方两次发送之间,必须检测对方是否需要发送数据。
3、单方发送数据过程中,最好屏蔽所有中断。发送完毕后,才能使能中断。避免通讯时序错乱。

另外,你说仿真时正常,建议你检查下复位引脚及相关电路。

网友B:
这个检查下硬件连接的呗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