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信号的检测电路

楼主(2014-10-25):
现在做项目遇到一个难题,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电路中有两个控制信号A,B,现在想用电路实现这样的功能,先检测A的电平,如果为0,控制端输出0,如果为1,再检测B的电平,如果B=0,控制端输出0,如果B=1,控制端输出1.

用什么电路能实现检测A,B电平的先后顺序呢?谢谢!

网友A:
还要一个情况未描述,假如A的电平为0,B输出啥?
加个MCU或CPLD;

或者:
A:接个同相电路跟随;
B:接个与门电路,一个输入端接B的输出,另一个输入端接B的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一个情况未描述,假如A的电平为0,B输出啥?
加个MCU或CPLD;

AB是两个独立的信号,实际电路中就是两个开关,想用电路的方法先检测A,再检测B

网友A:
引用 楼主:
AB是两个独立的信号,实际电路中就是两个开关,想用电路的方法先检测A,再检测B ...

那按照我后面讲的思路就可以了;

网友B:
A和1做与运算,输出与B再做与运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按照我后面讲的思路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我表述的没太清楚,我的问题是:有两个开关信号AB经与门(两个二极管搭的)后控制第1路继电器通电, 开关B按下后控制第2路继电器通电后,再去给外面的电路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当开关B按下时,我想让1路先继电器得电,外面的电路后得到控制信号。(这种情况能实现),当开关B松开时,让外面的电路先得到控制信号,而让第1路继电器后得电。就是B的按下与松开,前后继电器运输动作的顺序是完全相反的。

请指教,谢谢!

我上传的图中,当B按下时,CONTROL1=0,第1路继电器动作,CONTROL2通过继电器动作也为0,所以第1路继电器先动作,因为CONTROL2=0是经过一个继电器动作的。
但是当B松开时,因为CONTROL2也要通过这个继电器才能得到信号,所以仍然是第1路继电器先动作,可是实际上我是希望CONTROL2先动作。

网友C:
从1楼看,只是与门:只有A B都为1时输出才是1,其余情况都输出0。
从8楼看,又不是那么回事,写得更无里头!似乎是1个输入2个输出,一个输出是输入1时输出瞬时动作,输入0时短延时返回。而另一个输出是输入1时短延时动作,输入0时瞬时返回。
楼主首先应该学会清晰、正确、简洁地表达要求,而不是说了一大通话还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网友C:
猜测(只能是猜测)楼主要的是这样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猜测(只能是猜测)楼主要的是这样的功能: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开关B按下时,先输出OUT1,后输出OUT2,开关B断开时,先输出OUT2,后输出OUT1.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我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开关B按下时,先输出OUT1,后输出OUT2,开关B断开时,先输出OUT2, ...

10楼的图看懂了吗?
A=B=1时,OUT1先输出1,紧接着OUT2输出1。
A=0或B=0时,OUT2先输出0,紧接着OUT1输出0。

网友D:
D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