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12V转12V,输出电压存在低频波动,导致脉冲宽度抖动.

楼主(2014-10-25):
电路是典型的反激电路,UC2845芯片,TL431和PC817负责反馈稳压,但是不管怎么调试反馈电阻和电容,都无法解决这个低频波动,这个现象正常嘛?

目前有10块电路板,有5块没有这个低频波动,其余5块有低频波动.会不会是变压器参数不一致导致?

网友A:
哈哈!…没人理会呀!看题貌似脑残呀!干吗要把12V捣腾成12V呀?…
  楼主该吃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人理会呀!看题貌似脑残呀!干吗要把12V捣腾成12V呀?…
  楼主该吃药啦!… ...

你聪明的很,你懂安规吗?你懂抑制共模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人理会呀!看题貌似脑残呀!干吗要把12V捣腾成12V呀?…
  楼主该吃药啦!… ...

你这么说你家人知道吗

网友C:
路过看看  ,我也不懂

网友A:
共、差模抗干扰网络是电子产品标配!…就是针对你这样的电网污染制造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差模抗干扰网络是电子产品标配!…就是针对你这样的电网污染制造者的!… ...
一个无知大沙逼

网友A:
你父亲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