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锁存器求解

楼主(2014-10-26):
如图,请问为什么s'和r'同时为0时次态是确定的?图中解释无法理解。求指教

网友A:
这是 时序 波形,当前状态与历史有关。
你需要 观察 红色区域 左边的状态就清楚了,就是要看 输入 同时为零 之前 的 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