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单次转换与单周期扫描模何者最快?

楼主(2014-10-26):
请问M051 针对3个Channel   单次转换与单周期扫描(至能3Channel)何者最快?
实验结果是 单次转换比较快...为什么?:L

网友A:
单周期扫描,是不是所有的通道都要过一遍呢,通道之间的切换,应该还有个时间间隔了吧

楼主:
可能单周期扫描还要判断 Channel 有Enable..

官方数据对 ADC时间问题说明不是很清楚,可能新唐想隐瞒一些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单周期扫描还要判断 Channel 有Enable..

官方数据对 ADC时间问题说明不是很清楚,可能新唐想隐瞒一些问 ...

我觉得代理应该有更详细的内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代理应该有更详细的内部手册

我们这里代理商有分官方承认的直属商

简单说就是,你找他,他不鸟你,他主动找你才会有服务

这年头代理商还分管区,所以喔,不要问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