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07 IAR问题求教

楼主(2014-10-26):
STM32F207 IAR环境,将程序下载到芯片内运行后,绿色的指针指向MAIN函数时是暗绿色,当按F10后颜色才变成正常的亮绿色,这是为什么呀?上图传不了,被加密了,求教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说啊

网友B:
绿色表示已经运行过至少一次的代码

暗绿色应该是表示可以运行的代码,没有标示的表示不可能运行到的代码

以上只是根据常规经验判断

楼主:
只有当箭头指向MAIN时才是暗绿色,按一下F10后就正常了,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好说啊

楼主:
图来了,还请看看

感觉上传一个图好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