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今天发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难道鬼遮眼了么?

楼主(2014-10-26):
AC, GPIO, pi, IO, gp
周末也在赶一个项目,调试中发现只要我把PB4一拉高,PB5也会一同拉高!
后来做了如下测试代码,结果发现还真的是,
当我输出GPIOB=0x10的时候,GPIOB->IDR=0x30,但是GPIOB-ODR=0x10的。
我用万用表量一下,还PB4是高的,PB5是低的~

难道真的是鬼遮眼?

楼主:
这个被诅咒的引脚~寄存器操作也是一样!
                        GPIOB->BSRR = 0x00300000;
                        GPIOB->BSRR = 0x00000010;
watch 窗口显示:
GPIOB->IDR=0xff37;
GPIOB->ODR=0xff17;
我压根就没拉高PB5~
谁遇到过?

网友A:
真没遇到过;
莫非你买的芯片是假货,或者编译器有问题;

网友B:
换个板子试试,是不是两个脚连在一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没遇到过;
莫非你买的芯片是假货,或者编译器有问题;

我觉得编译器真的有问题,好几次编译都没编译到,重新打开就可以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板子试试,是不是两个脚连在一起了?

我分开量过两个脚的电压,明天找另一块板子试下!

网友C:
是jtag引脚吗

网友D:
你引脚是不是配置的开漏输出,开漏输出的情况下引脚电平是由外设决定的。

网友E:
真的有鬼么

楼主:
芯片坏了,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