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UCOS如果没有中断不进行任务调度?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10-26):
如果你这个任务是最高优先级,并且不会进入睡眠,不会进入挂起状态的时候,是的,这个任务会一直占用CPU

网友B:
UCOS是基于系统时基来进行任务调度的, 一般我们会使用一个定时器来产生系统时基,然后在定时器中断里去检测当前最高优先级的就绪任务,从而进行任务调度。
所以,中断是必须的,没有中断 ,不会进行任务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