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 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 代替rts2800_fpu32.lib

楼主(2014-10-26):
FAST, LEM, ST, AC, TI
根据TI最新发布的FPU计算库,它说让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 代替rts2800_fpu32.lib,可以让一些数**算比如求反正切等变得更快,如下图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rts2800_fpu32_fast_supplement.lib 代替rts2800_fpu32.lib呢?

网友A:
比较复杂

网友B:
你的工程下   看看添加的lib或者在build option下制定库的路径
如果在工程下  直接右击移除然后重新添加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