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4LS192的计数问题

楼主(2014-10-26):
我做了两个74LS192芯片做了一个0~99的计数器,我手动按动开关来做加减计数,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上电为00,我一按减计数的按钮就变成了99  如何避免这种状况也就是按下去00还是00而不显示99。

网友A:
你做的纯硬件电路啊?这个不太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纯硬件电路啊?这个不太容易解决。

用门电路有思路吗?没一点办法了吗?  想了一天了没想出来............求大神

网友B:
用输出端控制复位或清零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