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通断交流220V,单片机老是死机问题?

楼主(2014-10-26):
用单片机通过光耦的隔离 再经过一个三极管驱动了一个继电器 通过这个继电器去开关交流220V,发现在继电器吸合瞬间,单片机就死机了。应该是打开瞬间电流太大导致220干扰带到了单片机电源、线圈电压上,请教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的PCB怎么画的?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怎么画的?贴出来看看

会在PCB问题?

网友B:
请先查看接地,高压低压不可直接共地

网友A:
干扰有很多种,要看220V电压是怎么影响到单片机的。你贴出来的是继电器部分的PCB吧

网友C:
注意电源系统的隔离,以及长线部分的去耦。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去买个固态吧

如果继电器不行,买个固态的,一样不行的。你可以保证你的系统不产生干扰,你难道禁止别人的设备开关和控制大功率负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先查看接地,高压低压不可直接共地

单片机的电源和地是通过变压器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就去买个固态吧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能用固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有很多种,要看220V电压是怎么影响到单片机的。你贴出来的是继电器部分的PCB吧 ...

嗯,一共两块板子,单片机单独一块板子,只是单片机的电源在这块板子上。而且是完全隔离的用变压器。所以怀疑是220V干扰到了7805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问题是不是能用固态解决

楼主这板子用固态是不现实,毕竟安装空间估计有限,换成可控硅倒是可以的。我的继电器从来不做在板子上,都用那种带座子的继电器,也就从来都没因为继电器出过问题,电源我也从来不用变压器,都是用现成的开关电源

网友E:
很明显,楼主的220V的交流有一相做地,和单片机公地,很不科学,必须使用变压器隔离。

网友F:
我看你那个三极管的地是GND,单片机的地是GND_core吧,所有的地都应该共接与一点。单片机的电源脚都应该加一个或两个去耦电容。

网友G:
拿示波器看看,看看CPU各引脚的波形,应该可以看到干扰的一瞬间信号的走向。
我记得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讨论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H:
继电器闭合输出那一路的地与7805的地隔离试试

网友I:
小弟拙见,继电器工作需要电流相当大,特别是接通的瞬间。楼主,敢问你确定,你那个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而且不产生明显压降。

网友J:
1:继电器动作电流多大?…供给电源功率够吗?…
2:在触点做消火花吸收回路…
3:加大系统电源滤波电容!…

网友K:
CPU被干扰,首先要贴的是CPU部分的PCB。

网友L:
这种传导性干扰很容易碰到;
应该是PCB设计的问题,多加些滤波电容吧。

网友M:
开来干扰真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N:
光耦后端为什么用5V,不用12V

网友O:
换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P:
我看楼主的单片机用的地为GND_CORE,继电器控制的地是GND,但是GND和220V没有隔离,之间有一个桥对连接,我估计画PCB板的时候,GND和GND_CORE间距很小,所以220V在影响GND的同时,又影响到了GND_CORE.

网友Q:
系统问题,强电处理,走线,接地,屏蔽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楼主的220V的交流有一相做地,和单片机公地,很不科学,必须使用变压器隔离。 ...

跟单片机的地没共在一起啊,一个GND 一个是GND_Core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弟拙见,继电器工作需要电流相当大,特别是接通的瞬间。楼主,敢问你确定,你那个这么小的变压器能提供这 ...

继电器工作16ma

网友R: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板子用固态是不现实,毕竟安装空间估计有限,换成可控硅倒是可以的。我的继电器从来不做在板子上, ...

问问现成的开关电源去哪儿找?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R:
问问现成的开关电源去哪儿找?谢谢

我用的明纬,山寨的太多,需特别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看楼主的单片机用的地为GND_CORE,继电器控制的地是GND,但是GND和220V没有隔离,之间有一个桥对连接,我 ...

这个非常有道理,我现在实际做实验出来也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我用外接电源接了(割掉原来的单片机供电GND_CORE)结果是偶尔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偶尔了呢?

网友K:
偶尔,那是你的PCB走线不好,器件位置不好。
死机是概率事件,干扰越大,抗干扰越差,抑制干扰的能力越差,死机概率就大。

网友S:
1、临时解决方案:增加一级低电压的电间继电器或在接触器上加RC吸收装置。
2、永久解决:改板,干扰由两个途径进行你的系统一个电电源一个是信号线耦合,电源途径很好解决,耦合途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继电器放的离单片机远一些。

网友T:
高压直流输出有没有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T:
高压直流输出有没有大电容?

有的。220uf/450V

网友U:
是继电器吸合还是交流接触器吸荷产生的死机?可能要分开排查下!

网友V:
在市电220v的输入端加个NTC热敏电阻,防止浪涌

楼主:
引用 网友V:
在市电220v的输入端加个NTC热敏电阻,防止浪涌

加过了SCK056

网友V:
引用 楼主:
加过了SCK056

哦,,看漏了,注意下滤波电路,和接地设计

网友W(2020-10-19):
群策群力,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