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的ESD问题紧急求助,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楼主(2014-10-26):
本人负责的一款数字产品(铁壳带接地),有16个千兆以太网电口和其他E1/DSL等若干接口,ESD 接触放电对以太网RJ45处6kV时以太网业务会中断(传输速度降为0),停止放电则能立即恢复传输速度,其他接口业务没问题,通过软件看是有以太网端口LINK DOWN。按照客户要求不满足(客户要求业务不能中断,传输速度可以降低一些即类似于丢包),现在已经采取的有如下措施,但结果都无明显提高,还望各位朋友指导一下,多谢多谢!

1、对RJ45处的结构进行了处理,增强结构搭接,没有效果
2、板子的地平面分为两个区域PGND和GND,两个地之间有分割沟,他们之间用高频电容连接结果仍无效,将两个地短接也无效
3、对隔离变压器的中心抽头增加电容滤波也无效果
4、将以太网对应的接口芯片(PHY)的散热片去除无效果
5、用屏蔽线缆则打8kV可以通过,或者是打静电过程中静电枪体不碰到网线也能通过6kV,但是正常情况碰到网线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判断干扰是从网线耦合进去的。
6、在隔离变压器和接口芯片间的以太网信号线上增加TVS阵列(6引脚的,宣称防接触放电8kV),但是仍无明显效果
7、将以太网口的隔离变压器去掉,在芯片内部进行短接然后跑业务则有效果,打接触8kV也没问题,据此我推断是由传导路径导致的ESD问题。
8、由于该种隔离变压器之前在别的产品有使用过,故排除隔离变压器的问题,现在主要怀疑接口PHY芯片的抗ESD能力差导致,但是芯片厂家说他们的芯片抗ESD能力没问题,并且提供了他们芯片ESD的测试报告(HBM 2kV, MM 150V,CDM 500V),所以现在也没法说厂家的芯片抗ESD能力差了。请问各位据此能否就说明芯片的抗ESD能力没问题呢,或者还有什么办法证明芯片的抗ESD能力差呢?

网友A:
试一试将TVS阵列放在隔离变压器和RJ45之间,别放在隔离变压器和接口芯片之间。

网友B:
1. 用屏蔽电缆可以通过+不接触线缆也可以通过,你说是耦合的?
2. 接触测试的时候有没有直接放电的现象?
3. 还有你进行的结构处理“增强搭接”这对你的测试部通过有什么帮助?你自己的分析是什么?
4. 你的接口保护石如何处理的,安规器件有没有?还有PCB上的PGND和GND是如何分割的,这些都很重要?
5. 从你说的不管是耦合还是直接放电导致你的通信状态改变了,可以通过方面直接改善,可以试试二楼的方案;或从我上面所说的排查。

网友C:
如果对ESD有较高要求,就要按照标准的EMC电电路去设计,这些电路都是生产EMC器件厂家或者EMC方案供应商提供的,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试将TVS阵列放在隔离变压器和RJ45之间,别放在隔离变压器和接口芯片之间。 ...

谢谢!

放在rj45与变压器之间也试过了,仍然不行哦,现在可以确定是通过线缆耦合带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用屏蔽电缆可以通过+不接触线缆也可以通过,你说是耦合的?
2. 接触测试的时候有没有直接放电的现象?
3 ...

谢谢!

1、通过多方验证,可以确定是通过线缆耦合进去的
2、接触测试时特别注意了没有火花
3、增强搭接了仍不通过,我觉得结构搭接不是主要因素
4、接口没啥器件,RJ45直接连接变压器,PGND与GND之间有分割沟(大约2mm)
5、2楼加TVS方式的方案也试过了,没有效果啊

不知兄弟还有啥招不,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1、通过多方验证,可以确定是通过线缆耦合进去的

找到具体原因就好了,我以前处理类似的CAN通信故障,是软件变更的;
你让软件增加滤波处理或者你增加几个小电容试试,只能滤波了,找对频率才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对ESD有较高要求,就要按照标准的EMC电电路去设计,这些电路都是生产EMC器件厂家或者EMC方案供应商提供 ...

谢谢!

主要是现在板子都已经出来了,在没确定解决方案前肯定是不会直接改版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具体原因就好了,我以前处理类似的CAN通信故障,是软件变更的;
你让软件增加滤波处理或者你增加几个 ...

谢谢!
软件方面也想过了,对PHY增加容错也仍然不行。
接口是千兆以太网且都是差分走线,加小电容也不太好加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软件方面也想过了,对PHY增加容错也仍然不行。
接口是千兆以太网且都是差分走线,加小电容也不太 ...

我想你们使用屏蔽线的可能性不大啊,这样因为不是自己试验测试,所以有些手段不清楚到底你的效果是不是可行,我再继续想想。你要是有结果也说一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主要是现在板子都已经出来了,在没确定解决方案前肯定是不会直接改版的哦 ...

改版也是要解决方案和验证了才能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你们使用屏蔽线的可能性不大啊,这样因为不是自己试验测试,所以有些手段不清楚到底你的效果是不是可 ...

是的,屏蔽线成本太高了,项目承受不了啊,谢谢兄弟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版也是要解决方案和验证了才能改的。

是啊,不确定原因是不能改版的,谢谢!

网友D:
你确定是PHY芯片不行?如果是主芯片呢?如果怀疑PHY芯片,可以找个屏蔽框在周围割地焊上做实验,看效果如何?住芯片一样的处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是PHY芯片不行?如果是主芯片呢?如果怀疑PHY芯片,可以找个屏蔽框在周围割地焊上做实验,看效果如何 ...

谢谢!

基本可以确定与主芯片无关的,因为出现的现象仅与PHY有关,另外曾经试过把PHY芯片用屏蔽罩住,结果仍然不行,当然如果是从传导路径引入的,可能用屏蔽罩也没啥用,谢谢!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在phy和网络变压器之间加一个tvs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在phy和网络变压器之间加一个tvs阵列。

谢谢!

请问加什么样的TVS阵列呢,由于现在板子出来了,只能采用并联方式的TVS了,之前已经试过几种都没用哦,还望兄台多多指点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这个是用来防雷的吧,不能防静电吧,谢谢!

网友G:
在RJ45金属壳与机壳之间贴一块导电布之类的,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RJ45金属壳与机壳之间贴一块导电布之类的,不知行不行?

谢谢!

导电布之类的也试过了,而且本身RJ45与机壳的搭接也还可以(四周都有弹片)

网友H:
如果是通过耦合过去的,那么有可能你的隔离变压器的屏蔽效果不好,可以把你的隔离变压器的屏蔽层直接就近拉地试一试的。我看了你说你在变压器中心抽头电容是没有效果的,变压器存在的寄生电容效应,你接在前面效果不明显,你可以直接接在后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通过耦合过去的,那么有可能你的隔离变压器的屏蔽效果不好,可以把你的隔离变压器的屏蔽层直接就近拉 ...

谢谢!

我们的变压器是没有屏蔽层的哦!另外,你说后级接电容是什么意思呢?是在变压器后级的抽头接电容?后级中心抽头本身是有电容的,谢谢!

网友I:
1,TVS阵列最常用的型号是SRV05-4。
2,目前你可以在Phy到transformer之间的MDI信号线上串电阻,这个只能自己割线做测试。千兆口用2ohm到5.1ohm来测试。
3,贴导电皮应该有帮助,但是你的layout要是能发出来看看就更好帮你找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这个是用来防雷的吧,不能防静电吧,谢谢!

后级的TVS二极管阵列就是用来防静电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1,TVS阵列最常用的型号是SRV05-4。
2,目前你可以在Phy到transformer之间的MDI信号线上串电阻,这个只能自 ...

楼主:
引用 网友I:
1,TVS阵列最常用的型号是SRV05-4。
2,目前你可以在Phy到transformer之间的MDI信号线上串电阻,这个只能自 ...

谢谢!

1、我们用了个05-4的替代型号0554,结果也不行
2、串电阻这个确实要割线,不太好实现,暂时没打算试验
3、贴导电皮是指导电布吗,是在RJ45搭接的地方吗?我们之前用铜胶带试过也没啥作用,而且结构搭接表面看还可以
4、layout图公司保密性不让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

与这个05-4类似的我们已经试过了,也没啥效果啊!

关键静电最终影响到芯片是以共模还是差模的方式这个还不太确定

网友J(2014-12-03):
基本可以确定是共模干扰导致,ESD能量没有及时泄放到大地,PGND和GND,两个地之间串1M欧姆电阻试试。

网友K:
学习学习!我只系做硬件  CAN总线,提供不了意见

网友L(2016-11-10):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关注这个哈,楼主最后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我现在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M:
网口ESD很容易搞,需上原理图,PCB图,结构组装图。。。。。。。。。。。谁挖的坟

网友N:
如果有大地,RJ45的外壳直接接大地

网友O:
你试一下SLVU2.8-4.TB或者SLVU2.8-4.TE,不知道能否帮助你,之前也是遇到你说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用的环境是在船上,所以ESD也是很麻烦的,最后就是用他解决问题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P(2017-07-26):
最后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Q(2017-09-28):
可以试着将网口电路在板底和板面分割地,将ESD能量引向最近的设备地。

网友(2019-11-09):
引用 网友F:

请问TVS的2脚最终接哪里啊?可以直接接铁壳吗?

网友:
还是连中心抽头啊

网友R(2019-12-20):
放实物照片吧,原理图,PCB图(接口部分就行)
有时候可能问题很简单的
语言描述不来的

网友S(2020-05-06):
调整RJ45网口变压器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跟3个方面有关系
1、网口电路中的Y电容,常用的是1KPF 2KV的,可以改220或者100PF
2、如果是静电枪从CABLE耦合进去的,那主要跟RJ45里面的网络变压器有关系了

网友T(2020-06-10):
关于端口方面详细指导:设计、选型、注意事项;涉及端口VGA、DC12V、HDMI、DVI、USB2.0、USB3.0、LVDS、AUDIO、SATA、TF、CAN、RS232、RS485、DP、PS2、ETH。

网友U(2020-07-16):
根据你的描述静电枪碰到网线会Fail,可以判断是通过网线耦合进去的,靠近RJ45接口差分线加共模电感没有,可以抑制差分线上的Noise,60~120 Ohm,先建议上个90 Ohm的,不行再换别的,试试告诉我结果

网友S(2020-08-18):
引用 网友S:
调整RJ45网口变压器参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跟3个方面有关系
1、网口电路中的Y电容,常用的是1KPF 2KV ...

加ESD保护器件,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成本太高!!!
ESD是系统级别的测试,芯片的抗干扰能力有很大关系,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改RJ45成本会低很多。
我之前给华为14080385项目提供过解决方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他们是对cable要求过9KV的测试(不是打包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