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版主:STM32F105程序在FLASH中分区运行

楼主(2014-10-26):
有个项目用STM32F105VC,我公司做一部分功能A,客户做一部分功能B,保密起见我们不想把A的源程序或者.O文件给客户,能否把A功能预先烧录到0X8000000~0X8006000中,客户的程序在0X8006000之后,但AB连个程序要能轮流运行,并且B和A有交互数据。这个能否实现?

网友A:
共享硬件资源否 ? 比如定时器, 中断 等等

网友B:
很麻烦,不信你试试

网友C:
看看能不能借鉴emwin的方式,把源文件做成库,只提供函数接口

网友D:
上面的方法是可行的,早些TI的流明固化固件库不也是这样的方式吗。

网友E(2015-05-13):
LZ   你好,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打算这样搞  希望能指点一下

网友F(2016-02-22):
楼主,你这个方案实现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方法是可行的,早些TI的流明固化固件库不也是这样的方式吗。

大赞,有没有可能试试GD呢:lol  送你板子:)

网友H:
你写一部分,客户写一部分。 如果客户也连机器码都不给你不就好玩了?呵呵

使用Lib库文件是个方式,比较你们还有数据交互。

或者把两个目标文件合在一个放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赞,有没有可能试试GD呢  送你板子

作为ST的正式代理商(不是VAR),你送我GD的板子要我去支持GD?为什么不送我ST呢?
换个其它品牌我想都会比GD更让我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