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 在mdk环境下怎样烧录stm32,求如何配置

楼主(2014-10-26):
配置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友A:
谁告诉你nu_Link可以烧录ST的芯片的,不可以,只能用JLINK,ULINK烧录

楼主:
nulink 上说明了具有swd模式,在chip 选型中包含了general ,说明了它可以对其他芯片进行编程啊。
大神求救啊

网友B:
nu_Link可以烧录ST的芯片吗  ?

网友C:
引用 楼主:
nulink 上说明了具有swd模式,在chip 选型中包含了general ,说明了它可以对其他芯片进行编程啊。
大神求救 ...

你看看ST芯片手册支持的调试器,肯定没有nu-Link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_Link可以烧录ST的芯片吗  ?

反正我没有找到,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ST芯片手册支持的调试器,肯定没有nu-Link的选项

说是有三种方式,isp,ulink,还有jlink.芯片选型里,既然有general,就可以支持其他的芯片,不可能只有新唐系列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是有三种方式,isp,ulink,还有jlink.芯片选型里,既然有general,就可以支持其他的芯片,不可能只有新唐 ...

nu-Link是新唐出的下载调试器,和ST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u-Link是新唐出的下载调试器,和ST没关系的

谢谢道兄

网友D:
应该是烧不了吧,虽然内核架构是一样的,但是其他部分不一样才对

网友E:
FLASH下载算法不一样。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