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地址组VTT上拉等长的问题?

楼主(2014-10-26):
最近在布一个DDR3的片子,以前使用的都是LPDDR,可以不用VTT上拉,直接所有线组等长即可。
现在使用的DDR3的片子追求质量要求VTT上拉,我已经把所有的线都做了等长,最后把地址组的都接到VTT上拉上,接好后再将地址组的十多根线等长,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还有我的DDR的数据组和时钟组都是870mil,地址组本来也是870mil,由于要接上拉电阻T型走线,线长了变为了1040mil。,不知道这样可以不?内存是海力士的DDR3 800M!
大家讨论一下吧!!!
下面是我画的各层走线,底层左下角有几个组派就是VTT的上拉电阻。我是把所有的线都等长完了,再画的VTT上拉。打算随便找个地址组上面的过孔就往VTT电阻上面连,连接完了再做地址组等长,不知道可行不?还有地址组比其他组长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怎么笑而不语啊!!!

网友B:
你说的1040mil应该是总长,重要的是从处理器焊盘到内存焊盘的距离,应该拿后者跟其它信号比。
我也没有做过上拉,刚才查了我正在用的一个处理器的文档,说是在内存之后上拉,即不要在处理器与内存之间上拉。去内存的分叉应该越短越好。楼主可以查看处理器文档的内存控制器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1040mil应该是总长,重要的是从处理器焊盘到内存焊盘的距离,应该拿后者跟其它信号比。
我也没有做过 ...

谢谢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1040mil应该是总长,重要的是从处理器焊盘到内存焊盘的距离,应该拿后者跟其它信号比。
我也没有做过 ...

1040是VTT上拉后的长度,没上拉时所有的线都是871mil,我的所有的线都是先等长到871mil后再拉的VTT走线,走完上拉后地址组变长了,成了1040mil.

楼主:
上拉后还需要等长吗?没上拉之前已经做了地址组等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拉后还需要等长吗?没上拉之前已经做了地址组等长!

最好等长,不等长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C:
上拉一般是直接在等长基础上上拉吧,上拉之前等长了,那你在上拉的时候会改变他的长度吗?不会吧应该,信号走向应该是不走你上拉的那段线的吧?不是很明白,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