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8路4-20ma经过250欧姆采样,经过adg1408后 为什么芯片会坏

楼主(2014-10-26):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采样4~20mA都是这么简单的用电阻对地来处理。烧模拟开关就很奇怪了,你能否测量下模拟开关各个脚对VCC和GND的阻抗,可以大概判断下是那个管脚烧坏的

网友B:
这个芯片带不带输入保护?

网友C:
4-20mA采样电路,开路或者元件参数错误会出现高压,所以通常加自恢复保险和TVS防止烧后端电路。同时还得注意有时会串联接入设备,这是应注意地电位

网友D:
4-20mA传输方式一般都是较远距离的两个设备, 要考虑浮地电压, 也就是4楼说的

楼主:
多谢各位 ,好在只坏了一个 ,现在继续拷机试试看吧!

网友E:
感觉最好增加输入保护限位

网友F:
估计你热插拔了吧

楼主:
今天拷机一天 现在发现测试的数据还算正常,但是连接湿度的那路模拟开关,已经一上电就烫手了,估计已经快挂了 ,难道湿度大的有影响?请问接保护限位是怎么接的?是输入端上面和下面各接一个二极管那种吗?

网友G:
光在这里问为什么,你难道不会提供测试数据吗?
每个点的电压,波形什么的。

楼主:
接受批评 ,用示波器测试了下采样电阻端的电压 发现很奇怪的现象,温度采样对应的电压较低 且电压比较稳定,湿度端的电压较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跳变 似乎是1秒左右出现 一次 感觉像是传感器带出来的 ,跳变最高电压4.5v左右,没有超过范围啊,VDD是12v!

网友H:
有点不明白,输入进来采样电阻接地,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I:
4-20mA输出有两种电路,一种是对地的,一种是对电源的,如果不了解对方的电路形式有可能会烧东西,最好的4-20mA采集电路是浮地的差分方式,如果不是就要考虑传感器是哪种输出电路形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20mA输出有两种电路,一种是对地的,一种是对电源的,如果不了解对方的电路形式有可能会烧东西,最好的4- ...

我的传感器是4线的,两条线是24v和GND ,两条线是温度和湿度的输出 , “一种是对地的,一种是对电源的”这个具体有啥分别 真的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点不明白,输入进来采样电阻接地,是什么意思呢?

传感器输出脚接一个250电阻到地 ,将输出脚接模拟开关到A/D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J(2019-07-11):
有点不明白,输入进来采样电阻接地,是什么意思呢?

传感器输出脚接一个250电阻到地 ,将输出脚接模拟开关到A/D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K: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读一遍,烧片子必然是这里不符合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