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芯片资料名字最后是PBF?有些是CB?

楼主(2014-10-26):
为什么有些芯片资料名字最后是PBF?     如IRF6217PBF。
但有些是CB?     如STPS15H100CB。

网友A:
PBF是代表环保无铅的意思
CB不清楚,可以找厂家问问。
有时候IC的后缀字母,不同的公司也不相同

网友B:
型号尾缀的意义必须看原厂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