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发送中断库函数形式变寄存器形式后,程序无法进接收中断

楼主(2014-10-26):
写了个程序。通过一个通迅接口使得PC与下位机进行数据的收发。 发送中断用库函数形式时。有的通迅接口能正确传递数据,有的通迅接口无**确传送。于是将发送中断变更为寄存器形式。 结果,只有第一次可以通过通迅接口正常接收与发送数据。接下来就无反应了。 经Debug,发现是程序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这是为什么呢? 请多多指教。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if(USART1->SR&(1<<5))
  {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USART_IT_RXNE);//steven
    USART1->SR&=~(1<<5);
    /* received data */
    USART_GetInputString();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XE) != RESET)  //就是这里。库函数形式。无**确收发数据。如果变成if((USART1->SR&(1<<7))==1)。就只实现一次正确的收发。debug,发现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
    /* Write one byte to the transmit data register */
    USART_SendBufferData();
  }

         else if(USART1->SR&(1<<6))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RESET)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XE);         // 清除

           USART1->SR&=~(1<<7);
                        //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FLAG_TC);
                         USART1->SR&=~(1<<6);
                 CR=1;
                 CT=0;
        //         USART1->CR1|=1<<5;

                 }

}

网友A:
经Debug,发现是程序无法进入接收中断。那就好好看你的代码。

if((USART1->SR&(1<<7))==1)

看看你这句, 不管 SR 为什么数值,结果要么0,要么 128,
怎么都不可能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