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牛问题

楼主(2014-10-26):
坛里各位大牛,客户发来一个灯管的图片,但不知具体这种灯管名字到底是什么,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这应该不是灯管吧

楼主:
请问楼上,不是灯管的话,那是什么呢?

网上找到有这样的,名字叫闪电灯管,但目测客户发来的图中灯管要粗很多,网上就没有这么粗的,所以怀疑这东西不是闪电灯管,请指教!

网友B:
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楼主:
有哪位大牛知道的啊,指教啊!

网友C:
真好看这个。

楼主:
仔细看这东西和闪电灯还是不太一样的,有木有知道的啊,指教啊~

网友D:
气体放电管,气体的种类决定了颜色。

楼主:
哪里有卖呢,楼上

楼主:
我是说直接买到如图中的灯管成品

网友E:
我感觉应该是大号的辉光管!

网友F:
装饰用的!…特别是在“所谓“科技展览上、或新产品发布上…
烘托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