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JLINK4.09网上没有教程,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不过好像是已经烧写了,但是MDK进度条走完以后提示错误!!

网友A(2014-10-26):
怎么设置的。还是JLINK驱动没装好吧。。。换个版本低的试试

网友B:
*** error 34 : 未定义的标识符
擦除成功。
编程失败!

网友C:
更新 JLINK 版本吧。JLINK4.09 太老了,应该是不支持新器件的问题。

网友D:
仿真选项没有配置好吧

网友E:
在设定里看看有没有选择正确的Flash配置文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设定里看看有没有选择正确的Flash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