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MCIMX6Q-SDP 双lvds输出参数设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10-26):
Hi 版主:
  请教下,我现在接两个lvds屏幕,要求能同时输出,而且能显示不同的内容,cmdline中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ep1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ep0

这样设置对吗?
root@freescale /unit_tests$ ls /dev/fb* -l
lrwxrwxrwx    1 root     root             3 Jan  1 01:12 /dev/fb -> fb0
crw-rw-rw-    1 root     root       29,   0 Jan  1 01:12 /dev/fb0
crw-rw-rw-    1 root     root       29,   1 Jan  1 01:12 /dev/fb1
crw-rw-rw-    1 root     root       29,   2 Jan  1 01:12 /dev/fb2
crw-rw----    1 root     root       29,   3 Jan  1 01:12 /dev/fb3
crw-rw----    1 root     root       29,   4 Jan  1 01:12 /dev/fb4
看到这么多fb,是否正常?期待您的解答,多谢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官网的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另外BSP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呢?

楼主:
用的是自己的板子,但是LVDS输出这块和你们的开发板一模一样,bsp用的是 L3.0.35_4.1.0_130816_source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的吗?kernel命令行这么设置应该是可以的,不过首先要确保你的屏的驱动是移植OK的。

网友A:
还有,你这里有分别试过两个屏,都能显示的吗?

网友A:
楼主你好,你试一下如下的命令: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ep1 video=mxcfb1:dev=ldb,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2:off
并且在板子起来以后第二个屏会没有显示,这时候你要首先enable它,使用如下命令:
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楼主:
你好,试了你最后给的命令,另外一路没有显示,请帮忙确认下,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试了你最后给的命令,另外一路没有显示,请帮忙确认下,多谢啦

楼主你好,另一路没有显示的话,你输入:
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就可以把另外的一路显示了。

楼主:
Hi 版主,我就是用了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也是没有显示;
版主,我的需求就是,sdq的板子,需要两路LVDS输出,bsp用的是 L3.0.35_4.1.0_130816_source,请问下,
1.kernel里面还需要修改吗
2.cmdline具体如何设置
请帮忙咨询解答下,多谢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版主,我就是用了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也是没有显示;
版主,我的需求就是,sdq的板 ...

楼主你好,这里你kernel应该不用修改了的,不过要确保你之前BSP和driver移植都是正确的。飞思卡尔默认的BSP是支持双LVDS显示的。
cmdline设置就按照文档中设置其中video按照我上面发给你的设置方式就OK的。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