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四个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4-10-26):
乙类推挽驱动收发一体超声波换能器,用于远距离测距,加入这四个1N4936二极管有什么用处?
貌似对发射功率影响不大,但可防止微弱的回波电压被副边线圈吃掉。
还有,对缩短发射超声脉冲串后换能器的余震有没有影响?这个貌似对缩短盲区有好处。

网友A:
处于接收态时,按图中的电路结构,换能器应切到右侧,跟二极管没什么关系。发射时,激励停止而继电器尚未切换时,二极管可以减弱变压器次级接入的影响,等于增加了阻尼,可有限的减少余振,但不会有多大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于接收态时,按图中的电路结构,换能器应切到右侧,跟二极管没什么关系。发射时,激励停止而继电器尚未切 ...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电路,我想改成下图,去掉继电器,换能器上接个电阻出来,从保护二极管上取信号放大,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在网上看到的电路,我想改成下图,去掉继电器,换能器上接个电阻出来,从保护二极管上取信号放大, ...

我认为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可以。

嗯,明天打个板试试。: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