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量生产如何批量烧写pcb程序?如何减少人工环节?

楼主(2014-10-26):
问了问说是用测试架卡上,烧写。

这样似乎还是需要人工把板子扣下来组装啊。

除了测试架没有别的批量的方法了么?

网友A:
自动编程机,那可是很贵的。

网友B:
你可以考虑 ,先把程序烧录到IC里边,然后再上板,是不是好点。

网友C:
直接叫IC厂家代烧,一个加2分钱。
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编程机,那可是很贵的。

自动编程就是自动烧写程序??

这个不是必须有的么?难道还人工编程?

人工根本不能批量化,批量了质量我也不信。

自动编程不就是测试架+自动烧写硬件。这个我外包了定制都行。没多少钱。

关键是这个怎么节省人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考虑 ,先把程序烧录到IC里边,然后再上板,是不是好点。

这个方法我和芯片供应厂家讨论下。

我用的芯片都是进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叫IC厂家代烧,一个加2分钱。
省事

这个进口的芯片行不行?

不是几毛钱的otp啊

网友D:
具体什么型号的芯片,烧录方式是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进口的芯片行不行?

不是几毛钱的otp啊

量够大,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动编程就是自动烧写程序??

这个不是必须有的么?难道还人工编程?

自动编程机带有自动上下料装置,有针对芯片的,有针对板级的,根本不是你认为的测试架加烧录器结构。否则你以为以富士康之类的大厂产能人工编程能忙得过来么?自动编程机主要是日货,也有少量台货,价格比自动贴片机还高。

网友F:
其实上测试架是可以考虑的,因为本身PCB生产下来就是需要测试的。只是增加了烧录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编程机带有自动上下料装置,有针对芯片的,有针对板级的,根本不是你认为的测试架加烧录器结构。否则 ...

找到了。有工厂可以外包

这个就省事了。

那就得考虑拼装和检测环节得用人工。。。唉。。好麻烦啊

网友G:
司南JJ整天搞什么高大上啊!

网友H:
如果程序可靠、量大,毫无疑问是先烧录好IC再贴片

否则就软硬件结合,做到把板子压上测试架,自动烧录+自测试一条龙搞定
假设平均30秒能搞定一块板,1个人8小时就能搞定960块,堆点人一天几万块不成问题
据厂家介绍出货量巨大的某无线鼠标就是这样出的(OTP的裸片,没法事先烧录IC)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如果程序可靠、量大,毫无疑问是先烧录好IC再贴片

否则就软硬件结合,做到把板子压上测试架,自动烧录+自 ...

一般都是这么解决的吧?我觉得smd生产以后焊接焊接插件才比较麻烦

网友J:
自动编程机带有自动上下料装置,有针对芯片的,有针对板级的,根本不是你认为的测试架加烧录器结构。否则你以为以富士康之类的大厂产能人工编程能忙得过来么?自动编程机主要是日货,也有少量台货,价格比自动贴片机还高。

   国产有半自动的,一般的万把块钱一台,一天能烧录几K芯片,全自动的,一般几W左右,一天能烧2W片,我们公司曾经用过,性能还是不错的。不过,每换一种芯片就要换一个烧录夹具这个挺麻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有工厂可以外包

这个就省事了。

生产没有简单的事,尤其是品控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国产有半自动的,一般的万把块钱一台,一天能烧录几K芯片,全自动的,一般几W左右,一天能烧2W片,我们 ...

找到批量少些的外包了。就是这个检测环节比较难。。。。

楼主:
想来想去,检测是个问题啊。。。。还是得上测试架。

测试架有没有比较帅的?找来找去都挺大挺丑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检测是个问题啊。。。。还是得上测试架。

测试架有没有比较帅的?找来找去都挺大挺丑啊。。。。 ...

:L要那么帅的做啥,贵还不好用。
耐用便宜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要那么帅的做啥,贵还不好用。
耐用便宜才好

经济适用男:lo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那么帅的做啥,贵还不好用。
耐用便宜才好

经上记着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能认出他们来。难道从荆棘上能收葡萄,从蒺藜中能收无花果吗?
这 样 , 凡 好 树 都 结 好 果 子 , 惟 独 坏 树 结 坏 果 子 。

要是一个女的打扮的都不行你还指望她心灵多美?

一个产品外观都不行你还指望他功能多好?

编程架子设计的都没有科技感你指望它能好使????鬼才信啊

网友K(点评):
不要以貌取人。

网友L:
要是一个女的打扮的都不行你还指望她心灵多美?

这是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个产品外观都不行你还指望他功能多好?

你的原型机就不一定好看···

最后一个···非得要有神马科技感?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两码事,不能相提并论的。。

如果原型机不好看,我直接让他们从做。

网友M:
也一直在找这方面的信息,人工烧错误率太高了,经常有漏刷 刷不完的情况

网友N:
这应算关键工序了,外包能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应算关键工序了,外包能放心?

找认可的人,分足够的钱。

开放,声誉绑定,

网友O: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检测是个问题啊。。。。还是得上测试架。

测试架有没有比较帅的?找来找去都挺大挺丑啊。。。。 ...

我一朋友做安防的,也是嫌麻烦。小批量和大批量购买芯片,烧好检测全推给我,他管很多事太忙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M:
也一直在找这方面的信息,人工烧错误率太高了,经常有漏刷 刷不完的情况

华强北有很多这种资源,我就在华强北

网友P(2015-05-06):
引用 楼主:
经上记着说:

凭着他们的果子,你们就能认出他们来。难道从荆棘上能收葡萄,从蒺藜中能收无花果吗?

你对圣经的歪解已经到一定程度了